[Kinetis] FRDM-KE02Z40M 如何启用PTA2/PTA3口作为I2C接口

楼主(2015-09-19):
运行官方的I2C_MASTERPOLL_DEMO, 加了外部上拉电阻,这俩口一直都没变化。R25 R28的一侧是可以检测出I2C信号的。检查了SIM->PINSEL的值,是0x40,是remap到PTA2/3上了。GPIOA->PDIR 是 0x501030。感觉都没啥问题。另外我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ghlight=KE02%2BGPIO 里说只要使能相应模块就可以了。难道还需要设置别的?
刚入门不太懂。请指教,谢谢!

楼主:
刚看电路图发现板上默认没有焊R39 R47。。。。是开路。请问怎么删帖。。。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楼主结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电路图发现板上默认没有焊R39 R47。。。。是开路。请问怎么删帖。。。

没有关系,不用删帖,你可以直接结贴就可以了。
的确,有时候,板子上会有些电阻没有焊接,所以,一定要检查电路板上相关的电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