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如何看到占用空间的大小

楼主(2015-09-19):
MDK中如何看出程序占了RAM,ROM的多少空间呢

网友A:
.map 文件好好查查哪些占用了空间。

网友B:
编译时不是会有提示么,RO,RW和code

网友C:
Program Size: Code=22396 RO-data=7592 RW-data=484 ZI-data=3620

网友D:
RW-data是指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ZI-DATA是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RW-data+ZI-DATA=程序使用的总内存

网友E:
楼上说的不对,网上找了这么一段说明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ap 文件好好查查哪些占用了空间。

c51中是没有这个map文件的,他叫.m51文件

网友G:
全部编译的时候,就会出现提示的。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不对,网上找了这么一段说明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Total RW  S ...

原来是这样的,也可以看.map文件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