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电路问题,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啊?

楼主(2015-09-19):
在做16路测温时,加了几个MAX4558多模开关之后,所测传感器PT1000阻值有变化,请问如何解决?如何解决MAX4558引入的阻抗?

网友A:
可以软件调整。减去这个变化量。如果这个变化量是恒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软件调整。减去这个变化量。如果这个变化量是恒值

因为是16路的,,,这样增加了人工操作,,只想进行一步操作

网友B:
增加的电阻应该是固定值不会变,不影响测温吧,只要做好成品的校准就好了

网友C:
不能换个模拟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