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110驱动直流电机电路咋设计啊

楼主(2015-09-19):
想用51单片机通过L9110驱动直流电机,电机工作电压6-15V,正常工作电流200mA,堵转电流为1.2A,L9110的数据手册上说每个输出通道的输出持续电流为750-800mA,峰值能达1.5-2A(L9110数据手册附在后头,看不太明白)。这里有几个疑问:1、750-800mA是L9110输出的最小电流吗?还是L9110输出电流由什么决定?
2、网上看到有的电路图直接是单片机IO口接L9110(IO口输出电流小的用三极管放大再接到L9110输入端),输出端接电机,如果这样接(我是用8V左右电源接L9110)那输出电流就远远超过电机工作电流了,该怎么修改电路才能正常驱动电机?

file:///d:/360se6/User Data/temp/20140709155714109.jpg
3、电机的电阻是怎么算的?我用8.4V电源串个27欧电阻接上电机通电后电机转动,电阻两端电压为4V,算出电阻为30欧左右。把电阻换成220欧电机不转,测得电阻两端电压为8.4V,这时电机就短路了。
4、看过相似的帖子,有前辈让加过流保护电路,好像挺复杂的,如果我直接在电路图中电机两端并联一个电阻来分流行不行?

.pdf

L9110

网友A:
1. 750-800mA指连续运行电流,1.5-2A指启动或堵转时电流.
2. 串上1k左右限流电阻
3. 先了解电机参数,有数据才好说话.没有,则只好自已试拉.
4. 并联分流仅增加了9110的输出电流, 串联才能限流, 大小自已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