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各位一个入射、反射的问题啊,多谢哦!

楼主(2015-09-19):
如图所示:(类似于阳光照射镜面的反射问题)

1,如何用方程或者其他合适的形式表达这个入射面?
2,如何计算这个反射面的方程?

多谢啦!!

网友A:
初中物理就讲过。
反射定律:入射线、反射线、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反射线和入射线居于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网友B:
初中物理...好像又不是,初中物理讲的的二维面的....楼主的是三维面.....

网友C:
低频电路是老三,E&M定律是老二,光学定律是老大,喜欢物理学的今天又有话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初中物理...好像又不是,初中物理讲的的二维面的....楼主的是三维面.....

图中Z1和Z2为零,X1=X2,只看X-Z平面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Z1和Z2为零,X1=X2,座标变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低频电路是老三,E&M定律是老二,光学定律是老大,喜欢物理学的今天又有话题了。。。
...

几何光学,只有两条定律,完全是解几何问题。

网友D:
线性代数作业:)

网友E:
反射面法矢n=(0,0,1)

网友F:
快把数学知识基本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反射面法矢n=(0,0,1)

<0,0,1> 不是Z轴吗?反射面是XY?

网友E:
反射面法矢n=(0,0,1)     直线方向向量l=(x1-x2,y1-y2,z1-z2)       先求出过直线垂直于反射面的垂面法矢n1=n X l     最后求岀入射面法矢n2=n*cos(a)+n1*sin(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Z轴吗?反射面是XY?

你..........,kao

网友D:
反射面法矢n=(0,0,1)  是已经条件吗?

网友D:
学术讨论哈

网友E:
你把坐标系建到反射面上了,你说呢?别再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把坐标系建到反射面上了,你说呢?别再问了。

:'(好吧

网友G:
立体几何知识,记不清了。

网友D:
好像少了个条件,镜面的位置不确定,从楼主题目中只了解镜面通过向量了<x2-x1,y2-y1,z2-z1>,但这只是一条线,不能确定镜面平面的确切位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好像少了个条件,镜面的位置不确定,从楼主题目中只了解镜面通过向量了,但这只是一条线,不能确定镜面平面 ...

给 LZ 假设一个基准面:Ax+By+Cz+D=0 试试?

网友D:
好像还差另一个条件,就是入射光线与向量<x2-x1, y2-y1, z2-z1>垂直,虽然图上看是这样,但没明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差另一个条件,就是入射光线与向量垂直,虽然图上看是这样,但没明说。 ...

不需要这个条件,你仔细想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这个条件,你仔细想就好了。

我想了,需要,你说看为什么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差另一个条件,就是入射光线与向量垂直,虽然图上看是这样,但没明说。 ...

入射光线所在的平面与基准面的夹角是α,但不一定垂直那个向量,虽然图中画的线看起来像是垂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入射光线所在的平面与基准面的夹角是α,但不一定垂直那个向量,虽然图中画的线看起来像是垂直的。 ...

如果α是“入射光线所在的平面”与基准面(镜面)的夹角,那么只要你给出镜面的确切位置,应该就可以解了。如前面所述,基准面(镜面)的位置尚有一个自由度不确定,因为可围绕那条线旋转。我开始以为α是“入射光线”与基准面(镜面)或X轴的夹角,对于这个问题楼上的“不起眼”说的是对的。我眼花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α是“入射光线所在的平面”与基准面(镜面)的夹角,那么只要你给出镜面的确切位置,应该就可以解了 ...

然后呢?应该怎么求解呢?求详细解答过程。多谢哒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然后呢?应该怎么求解呢?求详细解答过程。多谢哒

前面说了基准面(镜面)差个约束条件,假如增加一个与P1和P2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一个P3点(x3, y3, z3),那么就可以写出基准面的法矢:<P1P2> x <P1P3>。

设P(x,y,z)为基准面上任意一点,则:<P1P> . (<P1P2> x <P1P3>)=0。展开后为:
(x-x1)[(y2-y1)(z3-z1)-(y3-y1)(z2-z1)] +
(y-y1)[(x3-x1)(z2-z1)-(x2-x1)(z3-z1)]+
(z-z1)[(x2-x1)(y3-y1)-(x3-x1)(y2-y1)]=0

就是说基准面的法矢为:<(y2-y1)(z3-z1)-(y3-y1)(z2-z1), (x3-x1)(z2-z1)-(x2-x1)(z3-z1), (x2-x1)(y3-y1)-(x3-x1)(y2-y1)>

设P’(x,y,z)为入射面上任意一点,则:入射面法矢为:<P1P'> x <P1P2>, 展开为:
<(y-y1)(z2-z1)-(y2-y1)(z-z1), (x2-x1)(z-z1)-(x-x1)(z2-z1), (x-x1)(y2-y1)-(x2-x1)(y-y1)>

已知入射面与基准面的夹角为α, 则有:
(<入射面法矢>.<基准面法矢>)/ (|<入射面法矢>| |<基准面法矢>|) = cos(α)
上面这个式子就是入射面方程。

反射面一样,角度为180-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了基准面(镜面)差个约束条件,假如增加一个与P1和P2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一个P3点(x3, y3, z3),那么 ...

弱弱地问一下,法矢是法向矢量的简称吗?怎么百度不到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弱弱地问一下,法矢是法向矢量的简称吗?怎么百度不到呢...........谢谢!

是的,这个我是跟“不起眼”血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