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串口波特率300时接受到数据不正确,9600时正确

楼主(2015-09-19):
串口波特率300时接受到数据不正确,9600时正确,请问如何使300时接收数据正确,求大神指点。晶振为8M的外部晶振

网友A:
用过51,波特率低于1200,收发都不行

网友B:
你的波特率设置不对。简单的办法是CPU连续发送0x55,示波器看波形是不是150hZ

网友C:
过低的波特率,波特率误差就比较大了;

串口的时钟源分的大点看看;

网友D:
这么低的波特率,甚么场合下采用?

网友E:
波特率怎么做那么低啊。。。

网友F:
这么低 可以软件模拟

网友G:
自己修改库函数就行

网友H:
波特率过低,误差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