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M0单片机从__main跳转到main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5-09-1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平台为M0的平台。如果程序里只有一个启动文件和一个main函数,则不能从启动文件跳到main函数。main函数里面就是一些无意义的加加减减。能够保证启动文件为可用的,但是如果在其他文件中随便写个中断服务函数就行,中断服务函数可以无任何意义,只要名字和启动文件里面的一样就行了。这可能与什么有关啊?难道从__main跳转到main的时候需要中断服务函数这块吗?谢谢了!

楼主:
到了这一步,再往下一步就进入硬中断了。

网友A(2015-10-20):
需要的,在ARM体系中,一般需要第一个中断函数就是复位中断,当单片机收到复位信号后,会执行复位中断,然后在复位中断中设置堆栈指针然后跳转到C语言的main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