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德语图纸求解读~

楼主:
各位前辈,这是1000V直流电源的某个检测部分(我没搞明白):'(,
德语图纸,市电220V进来接整流滤波,接大电容然后接到x15,   右边是全桥逆变,左边三极管和左上VDD接成一个光耦开关,光耦开关后面接了个单稳态触发,接到ucc3895的CS端(过流和限流保护端,2~2.5V正常工作)。
X18这有个德语的 意思是 “整流桥的”或“从整流桥”,
问题:1,请各位前辈帮我看看,然后这个 st6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条线两个脚是啥啊? 到底会外接个什么元件啊?
2,这应该什么保护电路,究竟取样的是电压还是电流啊?是怎么取样的?
3,st下面的TR7,TR6是不是压敏电阻啊? TR是不是变压器么, 不会是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A(2015-09-19):
把图贴完整。

楼主:
原图很大,估计放不下,  请跟我说下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把,  我确定 这张图纸上没有别的x17 ,x18, 另外的图纸上也没有,  也没有文字描述

楼主:
这张图别的部分是, ucc3895和另外有一个电流反馈环,电压反馈只用来做了欠压保护(猜的,因为数值不像是过压),驱动电路 ,和 温度的一个控制, 还有一个运放的电源15V稳压部分,

楼主:
贴完整了

网友B:
用狗狗译鸭,哈哈

http://translate.google.cn/#

网友C:
st6是接插件,至功率整流桥
TR7是NTC,兼作过流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6是接插件,至功率整流桥
TR7是NTC,兼作过流取样

太感谢了~~:'( 我见识太少了,只知道个压敏电阻,怎么都想不通,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6是接插件,至功率整流桥
TR7是NTC,兼作过流取样

你好, 这个ST6,3   指的是整流桥的3脚么?是直接X18接 整流桥的正,X17接整流桥的负么?X17 和X18的为什么 分别有两个 头啊? 后面的PCB板显示是两个脚, 可以告诉我具体怎么接的么?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狗狗译鸭,哈哈

http://translate.google.cn/#

单词倒是能翻译,就是符号自己不懂~

网友C:
NTC,不是压敏
两个头,是两两并联增加电流安全量,只当一个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不是压敏
两个头,是两两并联增加电流安全量,只当一个头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