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能帮忙分析这个运放电路原理吗

楼主(2015-09-19):
运放都是正负15V供电
1点电压随P1电位器变化而变化
op1B这个运放起啥作用呢,这个运放正负管脚的之间的电容器啥作用?
op2A这个积分电路上的二极管起啥作用呢?

网友A:
正半周放大了-1.2倍。

谢谢大家!

负半周几乎没有放大倍数。

是个大环路反馈。

二极管的作用就是正负半周放大倍数不同。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B(点评):
别总是:“谢谢大家!”

网友B:
能否告知该电路的用途

楼主:
这个OP1B运放啥作用呢,还有这个运放中C75这个电容起啥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放大了-1.2倍。

谢谢大家!

这个OP1B运放啥作用呢,还有这个运放中C75这个电容起啥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