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偏置电路和加法电路

楼主(2015-09-19):
图中左边是偏置电路,右边是加法电路。
我看这2个电路没什么区别啊,都可以实现信号电平抬高2.5v
请教老师们,有什么区别,或者优缺点?
还有一个问题,最下面的链接,是别人发帖询问的一个问题,他采用加法电路,竟然没有实现正弦波电平抬升,很奇怪。
这个链接是 正弦波无法偏置的问题,在网上看到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4996351-1-1.html

网友A:
加法可以抬升的,只不过同相加法器困难,反相加法器容易的多。图片中下面是输入波形,中心0V,上面是输出波形,中心2.5v

网友B:
右边也可以看作是偏置电路。

网友C:
楼主,右边是加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法可以抬升的,只不过同相加法器困难,反相加法器容易的多。图片中下面是输入波形,中心0V,上面是输出波 ...

为何说同相加法困难?
@oldzhang

网友A:
相比反相加法器来说,反相加法器的参考点是0,计算容易的多,反相输入端是0点位,各反相输入对虚地点的电流叠加在反馈电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反相加法器来说,反相加法器的参考点是0,计算容易的多,反相输入端是0点位,各反相输入对虚地点的电流 ...

那就是说1楼图片中2个图 功能一样了, 没什么优缺点

网友A:
1楼图不完善,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图不完善,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把一个交流信号,抬升2.5v,或者说把一个交流信号偏置2.5v

网友A:
楼主左边的图就可以实现抬高2.5v呀
我前面给的图也能抬高2.5v,只不过反相了
再要设计还要看条件
运放的工作电压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A:
其实楼主画的两个图都能实现叠加2.5v的功能,只不过左边的图因为有电容隔离直流,不适合频率太低,右边的图需要完善。这两个图应该是楼主的设计意图了。VCC=5v,单电源运放LM358,LMV358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画的两个图都能实现叠加2.5v的功能,只不过左边的图因为有电容隔离直流,不适合频率太低,右边的图 ...

多谢,很详细。

1楼的图 右边电路可以实现 你右边的图的功能吧,增加个负反馈就可以了。不用你画的两个20k。

网友A:
2个20K把5v分压就是为了获得2.5v,用2.5v基准当然更好。

网友E:
楼主右边的图要想把一个交流信号偏置2.5v必须有几个要求:
图中2个电阻阻值要相等。
运放放大倍数要为2.
信号输入阻抗要远小于电阻值。

做信号叠加,还是要用反相加法器,互不影响,计算方便。

网友F:
你右边的当然不行了,自己算算看

网友G:
一个直流耦合,一个交流耦合,这么基础的问题!

网友A:
你右边的当然不行了,自己算算看

指哪个右边,楼主的吗,没加负反馈,没法算

网友H:
楼主:这样可以算电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个直流耦合,一个交流耦合,这么基础的问题!

这才是根本

网友J:
右边电路,施加在运算放大器同相端的电压为  Vi * R1 / (R1 + R2) + 2.5 * R2 / (R 1+ R2)

R1为上边电阻,R2 为下边电阻,Vi 为输入电压。

网友C:
模拟学徒,背“加法”口诀吧
电压相加要串联;电流相加要并联。
共地电压不能直接相加;隔离电流无法直接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学徒,背“加法”口诀吧
电压相加要串联;电流相加要并联。
共地电压不能直接相加;隔离电流无法直接相 ...

共地电压不能直接相加 ?

例如,有2个电压,1个是5v,1个是3v,想相加,这2个电压通过电阻连接在一起,算直接相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共地电压不能直接相加 ?

例如,有2个电压,1个是5v,1个是3v,想相加,这2个电压通过电阻连接在一起, ...

你自己试试画个〈加法〉电路:5+3=8(V)看看就知道行不行了。

“2个(共地)电压通过电阻连接在一起”,叫“不确定比例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