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A使用485进行通信,无**常收发数据,求帮助

楼主(2015-09-19):
RE接PD0口,DE接PD1口。
写了收发程序,但串口助手始终无法收发到真常的数据。
后来把程序改为只发数据'4'和'a',发现依旧无法发送数据。
望好心人指点,帮忙看看是代码哪里不对吗?代码如下

网友A:
程序我写了,用ICCAVR6  编译通过
你可以修改一下晶振频率和波特率试验一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波特率,晶振
#define BAUD 19200
#define FXTAL 12000000UL

#define  RS485EN_DDR DDRD|=BIT(PD4)
#define  RS485_EN    PORTD|=BIT(PD4)
#define  RS485_UNEN  PORTD&=~BIT(PD4)

//*******************
//延时函数 用的8MHZ标准的
//
//*******************
void delay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串口初始化函数
//注意波特率和晶振在最先的定义上设置好
//1停止位 8数据位  无奇偶校验
//*******************
void USART_Init()
{
        unsigned int Temp;
        RS485EN_DDR;//使能端口设置成输出
                UCSRA=0x00;                                                                        //串口控制器A清零
                UCSRB=0x00;                                                                        //串口控制器B清零
                UCSRC|=BIT(URSEL)|BIT(UCSZ1)|BIT(UCSZ0);        //选择USCRC,异步操作,1个停止位,八位数据
                Temp=(FXTAL/BAUD/16)-1;                        //求出9600波特率的赋值
                UBRRH=((Temp>>8)&0x00ff);                //波特率寄存器高八位赋值
                UBRRL=(Temp&0x00ff);                        //波特率寄存器低八位赋值

                //UBRR=71;        //从手册中直接取得赋值,9600kbps
                UCSRB|=BIT(TXEN)|BIT(RXEN);        //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

/**********发送函数***********/
void uart_sendB(uchar data)
{
RS485_EN;
while(!(UCSRA&(BIT(UDRE))));                //数据寄存器UDR是否为空?
UDR=data;                                                        //UDR赋值
while(!(UCSRA&(BIT(TXC))));                        //数据是否已经发送完毕?
UCSRA|=BIT(TXC);                    //清除发送完毕标志位
RS485_UNEN;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 4;
     uchar j = 'a';
     USART_Init();    // 初始化
         while(1)
         {    uart_sendB(i);  delay(10);
                          uart_sendB(j);  delay(10);
              uart_sendB(i);  delay(10);
              uart_sendB(j);  delay(10);
        }
}

楼主: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XTAL   8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while(i < ms)
         {
                    for(j = 1; j < (uint)(XTAL*143-2); j++);
                    i++;
         }
}
/*************波特率设置***********************/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B = 0x00;
         UCSRA = 0x00;
         UCSRC = 0x00;
         UBRRH = 0x00;
         UBRRL = 0x33;
         UCSRB = 0x98;
     SREG = BIT(7);
     DDRD |= 0X02;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ua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SEI();
}

/**********发送函数***********/
void uart_sendB(uchar data)
{          while(!(UCSRA&(BIT(UDRE)))) ;
         UDR = data;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 4;
         uchar j = 'a';
         init_devices();                              // 初始化

         PORTD = 0x03;                                 // PD端口初始化0000 0011
         DDRD = 0xFF;                                // 输出

         while(1)
         {    uart_sendB(i); delay(10);
                             uart_sendB(j);  delay(10);
                  uart_sendB(i);        delay(10);
                             uart_sendB(j);   delay(10);
        }
}

网友A:
  UCSRC = 0x86;

网友B:
在主函数中将 PD端口初始化0000 0001 或 PD端口初始化0000 0010,试一下。
要学会将问题分解,485芯片有没输出,485芯片需要输入什么信号才会输出,单片机的对应管脚有没信号输出,哪个信号没有,...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485有个使能端   你这边怎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485有个使能端   你这边怎么没有》?

对,之前没注意,我照你的UCSRC=0x86改了。
使能端是PD4,我现在改了,         PORTD = 0x12;        只不过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之前没注意,我照你的UCSRC=0x86改了。
使能端是PD4,我现在改了,         PORTD = 0x12;        只不过还是不行。 ...

还有对于这两个IO  是不需要专门的  设置成输入和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对于这两个IO  是不需要专门的  设置成输入和输出的

我的PD1接的是TXD串口输出,PD0接的是RXD串口输入。还有使能端PD4接的是DE和RE反,所以,PORTD=0x12。(0001 0010)。不过数据依旧没有发送出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我打算用示波器看看A、B口输出的波形,只不过知道输出什么样的波形才算是对的。。
可以帮我指点一二吗,谢谢了啊:'(

网友C:
485收发需要控制

网友A:
如果波特率不是很正确的话 你可以用ICCAVR 的魔法棒自动计算下数值 直接写UBRRH  UBRRL

网友D:
485发送与接收控制口,可以连接在一起用一个IO控制。这样直接确定,要么接收要么发送。就不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发送与接收控制口,可以连接在一起用一个IO控制。这样直接确定,要么接收要么发送。就不乱了 ...

嗯嗯,是PD4口,使能端,后来改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