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 电源拓扑方案 !

楼主(2015-09-19):
求 电源拓扑方案 !

输入:DC48V;
输出:10路,每路DC12V,15A;
10路输出需要隔离;
对尺寸暂无要求。

请教:
这种需求的电源 应该采用哪种 开关电源 拓扑 ?

非常感谢 !

网友A:
对隔离有无要求?楼主的10路并行输出有点多,这对输出电压稳定精度来讲差异化会比较大,还有楼主确定要这么大的功率10*12*5=18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隔离有无要求?楼主的10路并行输出有点多,这对输出电压稳定精度来讲差异化会比较大,还有楼主确定要这么 ...

谢谢大侠!
学习了!

10路输出需要隔离。已更新主题。
是的,领导安排的项目,2KW的电源。

网友B:
分十个独立的电源模块来做简单点: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十个独立的电源模块来做简单点

谢谢版主!

请问
十个独立的电源模块 用哪种 拓扑呀 ?反激、正激、半桥、全桥,还是其他的拓扑 电路 ?

网友C:
据说这种功率等级用,正激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种功率等级用,正激比较合适。

谢谢!

听说,隔离式正激变换器 的变压器比较复杂,中间有抽头,是这样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听说,隔离式正激变换器 的变压器比较复杂,中间有抽头,是这样吗 ? ...

不用抽头,单端正激就行了吧,搞个同步整流: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抽头,单端正激就行了吧,搞个同步整流

谢谢版主大侠 !
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