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请问此差分电路中,怎样加入偏置量?

楼主:
如图所示的差分放大电路,用于放大一个传感器出来的信号

我想在电路中加入一个偏置(可以调整),以便于ADC提高测量精度.
测试点的信号如下图:

1.请问各位大大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2.有没有好的运算放大器推荐1/2,目前用的LF353测试感觉效果也还行,我想知道有没有更适合做这种电路的放大器.
3.此电路需要优化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本人菜鸟一只,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2015-09-19):
信号输送途中串电容就行了

R06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送途中串电容就行了

这个信号频率不高啊,串在哪个位置?

网友B:
方法有多个,附件是其中一个。放在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多个,附件是其中一个。放在输出端。

多谢.我试试.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B(点评):
利用运放静态基极电流在+端电阻的压降作为偏置电压。如果将电阻加在差分电路,计算复杂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多个,附件是其中一个。放在输出端。

这种方法好像很少见
@captzs

网友B(点评):
应该是没见过。 只有两个元件,有兴趣仿真,几分钟就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多个,附件是其中一个。放在输出端。

,刚才做了个实验,但是...完全木有变化,大大还有其他方法没有?
R0用100K,和1.5M分别测试,效果一样...

1通道是输入端, 2通道输出端

看到完全重叠

网友B(点评):
你用什么运放块?Ibs和Ios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做了个实验,但是...完全木有变化,大大还有其他方法没有?
R0用100K,和1.5M分别测试,效果一样. ...

用的LF353,我看下数据手册
@captzs

楼主:
@captzs

网友B(点评):
LF353的Ro必须16e+6K。所以你要选择Ibs大些,改变Ro可以改变中轴与0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送途中串电容就行了

R06前

经测试,此方法有效果,就是不知道什么原理...还有这个电容的大小和偏置电压的关系.这个是用的223P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测试,此方法有效果,就是不知道什么原理...还有这个电容的大小和偏置电压的关系.这个是用的223P ...

你差点儿就是“舍近求远”了

阻断直流,仅取交流分量,就关于零电压轴平均为零了

223偏小,47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差点儿就是“舍近求远”了

阻断直流,仅取交流分量,就关于零电压轴平均为零了

刚才的测试有问题.哈哈.我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输出端随着通电时间增加,电平一直往下移动...
还有就是,直接测电容两端的信号,最多只能将电平降低到0位置.不会出现负偏移,把电容加大也测试过.看来这办法也行不通了呀...

楼主:
@captzs
我在想,直接在差分的其中一个输入端加入直流分量进去,行不行?等会我试下.

网友B(点评):
再说一次,方法有多个。 地板楼有电路、用计算式,如果不按照说明选择运放参数进行计算,差分电路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的测试有问题.哈哈.我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输出端随着通电时间增加,电平一直往下移动...
还有就是,直 ...

可能题意理解有偏,88

楼主(点评):
可有其他办法>?

网友D:
to lz:

你的要求是
我想在电路中加入一个偏置(可以调整),以便于ADC提高测量精度.

放大和加偏置之常规方法多的是,你就不会自己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lz:

你的要求是

找不到...不然就不发帖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不到...不然就不发帖问了

任何一本有关运放应用的书中都有。

网友E:
参考附件图片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附件图片电路

good.这个办法靠谱.多谢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