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下stm32 io设置为od 模式 可以读数据 在12864上面

楼主(2015-09-19):
目前用stm32 驱动 12864 目前设置数据端口模式为 OD 开漏模式  不知道这个模式可以读数据么?

网友A:
漏极开路,再加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极开路,再加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嗯嗯  我设置为  out od  模式  感觉 读回来的数据有问题  不知道为何?  #define read_io() gpioe->i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