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 Expert出图,DPA426,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5-09-19):
设计的输入电压是47~48,实际的输入电压是49V,和这个有关系吗?
上电后输出电压是8V多。

网友A:
应该与49V关系不大,要找反馈回路或高频变压器是否做错了。

楼主:
现在上电电压在11V,然后缓慢上升到12V稳定。但是一带负载,电压就跌落。

楼主:
这是不是变压器饱和了?而且我用示波器看门级的驱动波形,有拉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