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不转却嗡嗡响

楼主(2015-09-19):
用L298加L297驱动两相步进电机(仅仅驱动电机,电机还没加负载),电机怎么嗡嗡响或吱吱响,却不转动?难道电机线接错?或者给的VREF小,驱动不足?还是其它原因?还有,我没连电机时,L298空载也发热,正常吗?24V供电。

网友A:
空载发热,可能驱动芯片已损坏,电机不转,应该是节拍不对,走步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发热,可能驱动芯片已损坏,电机不转,应该是节拍不对,走步的顺序。 ...

节拍是L297产生的,难道L297也坏了。

网友B:
是不是程序不对啊

网友C:
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许是你的加减速控制出问题了,初始速度不能太高,加速过快都可能出现问题 ...

怎么调节L297的初始速度?

楼主:
原来电机的线接错了。

L297的初始频率是多大啊?

网友D(2019-06-15):
把频率降下来,速度控制慢点电机就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