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内存分页的机制

楼主(2015-09-19):
在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里看到
TMS320C28x devices have separate memory spaces (pages) that occupy the same address ranges
(overlay).

在其他书上也有看到DSP的内存分页,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不同的页可以用同样的地址?
比如一个变量a储存在PAGE1的0x000021;
那么另一个变量b也能储存在PAGE2的0x000021吗?
但是在实际的内存中肯定只存在一个唯一一个地址0x000021呀?

网友A:
内存分页的技术不是啥难题的吧,存储满一页就换下一页的呗。

网友B:
这个分页机制的是在做芯片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

网友B:
每页一般是256个字节的,擦除可以按页擦除,也可整片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