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8Flash在线升级时,Flash擦除不成功

楼主(2015-09-19):
Status = Flash_Erase(SECTORB,&FlashStatus);执行这个函数后返回值为13
// Incorrect PARTID
// For example the F2806 API was used on a F2808 device.
#define STATUS_FAIL_INCORRECT_PARTID         13
这是返回值为13的定义,我的API函数库是Flash2808_API_V302.lib,应该没错的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大侠帮忙

网友A:
这个需要检查下电源电压的,有可能是在正在擦除过程中电压突降引起。

网友B:
复位多试几次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D:
会不会是写保护了

网友E:
这个首先要保障在擦写的时候供电稳定的。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
芯片坏了吧

楼主:
是自己程序的问题,TI官网上的例子跑起来是好的

楼主:
还没解决,上班之后再看一下自己的程序,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F:
楼主可以借鉴官网的程序,别自己写,容易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借鉴官网的程序,别自己写,容易漏掉。

恩,准备用官网的例程移植过去

网友G:
擦除失败     其他配置代码不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