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不懂请教!12.6V 1A充电器外壳温度过高,最高时70℃,都有...

楼主(2015-09-19):
不懂请教!12.6V 1A充电器外壳温度过高,最高时70℃,都有哪些因素影响充电器发热?

网友A:
损耗大
散热不好

网友B:
散热差,负载过大,损耗大

楼主:
负载是2000mAh 12.6V  1A  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跟这个有关系吗?
充电器的嫌疑最大吧。

网友C:
负载过大 ,变压器的容量也有限呀

网友D:
给电池充电不能用这种充电器啊,要用恒流限压得充电器,这种充电器是恒压不恒流的,难道电池已经有其它的限流电路了吗?

是hen恒流恒压的,充电的过程我监测过。

楼主:
难道我问错地方了吗?等高人详解。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我问错地方了吗?等高人详解。谢谢了!!!

这个的确是恒流的,之前我说的恒压不恒流,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板子背面的运放。
不知道你想要怎样的解答?这里面主要的发热元件一共就3个,分别是MOS、变压器、输出二极管。MOS是集成在IC里面的,包括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变压器包括磁损和铜损,输出二极管就是Vf值的大小了

对不住啊,当时忘记贴背面的图了。能否小小的变动把温度降下来?输出不变。谢谢!

网友D:
以目前的条件来说,输出不变,想要降低温度,不太现实,除非重新设计变压器,重新选择元件。如果想要降低温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一下运放的基准电压,让输出电流小一点,温度自然就低了。如果不想改电流,把外壳上面打几个孔也行,但是这样有安全隐患。

网友E:
楼主,这个案子现在用PSR架构  内置MOS SOP7封装的就可以制作(省光耦及431),可以带马达及CLASS-D功放的负载,需要资料加QQ:109705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