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长距离(100米以上)按键检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5-09-19):
   P1.0 、P1.1、P1.2、P1.3、P1.4检测高低电平,如果开关距离IO口使用长度超过100M以上线段连接有什么影响吗 ?

网友A:
注意做好IO保护

网友B:
100米啊,这种板级电路很容易受干扰的,不适合长距离使用。

网友C:
什么使用情况啊。需要设计成这样啊

楼主:
干簧管做报警信号!

网友D:
注意信号衰减。

网友E:
可以远端做1个分机,然后用总线和主机通信,比直接把按键引100米可靠

网友F:
加光耦输入吧,再长点也没事。

网友G: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H:
光耦输入,电流环,200米也没事

网友A:
就一个5V的高低电平,需要想得那么复杂吗?

网友I:
这么雷人的设计,你搞个485,两个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J:
用一个24V继电器中继一下 没问题的 我经常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