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系列为啥有两个I2C1?

楼主(2015-09-19):
这个系列有三个I2C,I2C2和I2C3都只有一组,I2C1居然有两组,这是怎么回事?
是选任意一组来做I2C1都可以吗?选了一组做I2C,另外一组还有I2C的功能吗?

网友A:
这只是可映射的管脚,选择了哪一个脚,功能就会体现在哪一脚上

网友B:
楼上正解,也就是说可以有多个引脚可以配置,2选1;

网友C:
其实内部是同一个设备 I2C1, 你可以配置其中任意一对引脚来构成 I2C 总线

网友D:
应该是引脚映射

网友E:
引脚重映射,外部看是有两组引脚,
单芯片内部只有一个外设,
所以两组引脚只能二选一!

网友F:
引脚重映射, 单芯片内部只有IIC

网友G:
学习了,这个二选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