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 IO PWM最大电流有多少,和普通IO模式的电流一样么?

楼主(2015-09-19):
STM32的 IO PWM最大电流有多少,和普通IO模式的电流一样么?

网友A:
应该和普通IO的驱动电流一样吧

网友B:
电路的大小是要看IO的输出模式的设置,手册中有详细的数据的

网友C:
我记得在数据手册中有的,电气性能表中的,怎么找不到这个表了

网友D:
你看看IO的输出模式,就知道电流大小了

网友E:
在数据手册上找的,你能看出点什么呢

网友F:
一般用来驱动电机的,必须要加驱动芯片的。

网友G:
PWM输出波形还可以,要驱动东西的话,还是需要驱动芯片的。IO的电流本来就没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