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一个mcu程序框架的问题

楼主(2015-09-19):
大家好,接到mcu程序开发项目的任务,主控板采用NXP 1768,2路串口(一路连接上位机,一路连接数字电源),还有一路Can连接电动汽车,要求上位机放送命令给主控模块,主控收到命令后先检测电源状态,如果状态正常,再和充电汽车进行交互,完成后将执行结果通过主控的串口发送给上位机。
由于本人刚刚接触mcu的裸奔程序开发,不知道怎样实现,请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自己画个流程图,分析下呗

网友B:
看样子, 还是个新人, 支持一下.
这个项目看上去很大呀, 不过项目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就着功能一个个地实现吧, 遇到具体问题再来讨论吧

网友C:
初学者别管框架,能实现就不错了

网友D:
不习惯裸奔那就别裸奔好了,LPC跑个RTOS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按你说的开发思路应该很清晰啊!不知道你是求解下位的程序问题还是整体框架?下位看样子只起到通信作用了,can总线取电动车信号、一路串口取电源信号、一路串口实现上位机交互!

网友F:
按照功能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写,最后按照逻辑连起来

网友G:
用ucos吧,比裸机的程序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