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芯片解锁

楼主(2015-09-19):
芯片读保护使能后,据说芯片unlock()会清除Flash,可否设置清楚地Flash范围,因为我不想清除前面的bootloader程序。还要用它来下载新程序呢。

网友A:
unlock,JLINK自带的那个吧?那肯定不行的

网友B:
unlock
你可以不用 unlock. 对于读保护, 清除保护就会自动擦出整个芯片.
而写保护则不会擦出整个芯片.
在 IAP 里并不需要清除读保护, 所以你不用 unlock 芯片就可以 IAP 更新 APP 程序.

网友C:
新塘单片机也是的,开始来个解锁,然后配置了,加锁

网友D:
自己使用,不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lock
你可以不用 unlock. 对于读保护, 清除保护就会自动擦出整个芯片.
而写保护则不会擦出整个芯片.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E:
还没遇到过芯片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遇到过芯片读保护

防止程序被读取,不能这么轻易一个产品就被复制了啊。

网友F:
还没用过stm32的unlock和lock功能

楼主:
那我的程序是要只使能读保护?
写保护使能后如何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使用,不用锁定

当然你是自己使用,如果做一个产品出去,芯片的读保护肯定要用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