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移植启动后终端无法输入命令

楼主(2015-09-19):
对于Android,编译完u-boot、boot,system,recovery后,按照freescale的Android用户手册,打算从SD卡启动,按照手册上面的指导,对SD卡分区和烧制,然后给目标板上电,启动结果如下:
....此处省略
mmc3: SDHCI controller on 219c000.usdhc [219c000.usdhc] using ADMA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2514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Galcore version 5.0.11.25762
到这里就结束了。在minicom终端界面上不能输入任何内容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功了。
麻烦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好好看看文档,好像在uboot里面得设置某个参数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文档,好像在uboot里面得设置某个参数才能行......

你好!
我是在uboot启动时,输入如下内容:

U-Boot > setenv fastboot_dev mmc0
U-Boot > setenv bootcmd booti mmc0
U-Boot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consoleblank=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U-Boot > saveenv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另外我是先修改了uart和sd卡的管脚,先让系统跑起来,在移植其他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是在uboot启动时,输入如下内容:

bootargs还有个参数要设置,你查查文档吧,设置完后串口就能用了......

网友B:
楼主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啊

网友C: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你uboot启动参数没有设置正确,这里建议你查看一下我们的userguide文档,里面关于从SD卡启动uboot参数设置有详细的参数设置,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C:
还有你这里mmc设置的是0。不知道你这里使用的是不是我们官网的sabersd这块板子,我们的板子上dev对应是如下:
• eMMC --> mmc2
• SD2 --> mmc3
• SD3 --> mmc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这里mmc设置的是0。不知道你这里使用的是不是我们官网的sabersd这块板子,我们的板子上dev对应是如下 ...

你好!不是freescale官网的板子。只是采用了freescale的芯片。

网友D:
好好看看文档,好像在uboot里面得设置某个参数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看看文档,好像在uboot里面得设置某个参数才能行

你好!谢谢大家的提醒。
与文档对照之后,发现在uboot启动时没有添加mtdparts参数,于是修改参数如下:
setenv fastboot_dev mmc0
setenv bootcmd booti mmc0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video=mxcfb3:off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consoleblank=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cma=384M mtdparts=mmc0:1m(bootloader),8m(bootimg),9m(recovery),512m(system),-(data) ubi.mtd=5
saveenv
最后仍然是启动系统文件失败!

我的分区如下:
N/A :uboot,  主1:boot.img   主2:recovery ,  分区5:system , 分区6:cache,  分区7:vender,分区8:N/A, 分区9:N/A   主4:data。
对于mtdparts参数的设置感觉是不对的。
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讲的不是明白。如果有谁知道的话,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串口能输入了么?......
好像根据文档你得修改fstab文件吧......

网友E(2015-12-02):
u-boot启动添加参数: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楼主(2016-01-18):
引用 网友A:
串口能输入了么?......
好像根据文档你得修改fstab文件吧......

回复有些晚了.谢谢你的提醒.
确实是要修改fstab文件.后来对照官网上的文档仔细的看了一遍,发现了这个地方.多亏了您的提醒.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