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PWM等效波形问题

楼主(2015-09-19):
我想问一下,PWM逆变中,我们用PWM波等效正弦波,通过PWM控制IGBT,然后滤波,形成正弦波,常用的方法有计算法和调制法,这类相关的程序都可以找到,那么我想问一下如何用PWM波来等效非正弦波呢(比如两个不同频率、相位、幅值的正弦波叠加)?!又该怎样去计算载波周期,占空比呢?!

网友A:
二个波形的加和值去调制PWM就可以了,也就是你肯定知道这二个波形的相位和幅度,计算它们值相加就可以了,脉冲频率肯定远大于这二个波的周期,最后结果是这二个波合成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波形的加和值去调制PWM就可以了,也就是你肯定知道这二个波形的相位和幅度,计算它们值相加就可以了, ...

没有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两个波形相加是要调制的波形,那么这个波形怎么计算PWM的占空比呢

网友A:
a=Asin314t,b=Bsin(100t+52),D=(a+b)/Vin,Vin是PWM的电压.a+b不能超过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sin314t,b=Bsin(100t+52),D=(a+b)/Vin,Vin是PWM的电压.a+b不能超过VIN

请问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直流侧DC=12V情况下,如果一个PWM周期占空比为100%,输出就是12V;如果为0,输出就是恒0了,那么如果占空比为50%,就等效于6V了。SPWM就是这个道理,不断调整每个时刻的占空比,使这一周期的占空比等效对应时刻的正弦值,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需要的等效信号是随机的,不确定的

应该采取的办法应该是有闭环控制的:滞环比较法,或者加电流传感器,进行PI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直流侧DC=12V情况下,如果一个PWM周期占空比为100%,输出就是12V;如果为0,输 ...

后加带通滤波器,即能得到目标各式周期性波形,信号带宽最好不要超过开关频率的10分之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需要的等效信号是随机的,不确定的

应该采取的办法应该是有闭环控制的:滞环比较法 ...

应加一个缓冲器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需要的等效信号是随机的,不确定的

应该采取的办法应该是有闭环控制的:滞环比较法 ...

无论哪种方法,不知道要输出电流值与PWM波占空比什么关系,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占空比,很乱,不知道你是否搞好了,想做实验也不知道怎么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加带通滤波器,即能得到目标各式周期性波形,信号带宽最好不要超过开关频率的10分之1。 ...

这个我明白,那么在电力有源滤波器中,设备做好后,交流侧的滤波电抗是一定的啊,他又怎么实现治理多次谐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那么在电力有源滤波器中,设备做好后,交流侧的滤波电抗是一定的啊,他又怎么实现治理多次谐 ...

你是指产生多次谐波吗?我可没有说开关频率要限制,信号谐波越高,开关频率就要越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论哪种方法,不知道要输出电流值与PWM波占空比什么关系,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占空比,很乱,不知道你是否 ...

对PWM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占空比这个水平上,那个太弱智了(非鄙视你,我也是这个水平,看了一些**才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了!)

你说到电力滤波器,我看很多人都是三角波比较法去做的,把误差信号和三角波去比较,然后控制IGBT开关,不过我不是学电力的,具体我不清楚。

可以看看国内的论文,虽然基本都是垃圾,但是科普一下知识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PWM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占空比这个水平上,那个太弱智了(非鄙视你,我也是这个水平,看了一些**才觉得 ...

那你有什么好资料推荐一下吗?!我也是知道三角波比较法PWM电流跟踪控制方法,我也是不是学电力的,但研究生由于老师的要求搞这个,好多东西不懂,正在慢慢学,想着做个简单的模拟实验,这一点一直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产生多次谐波吗?我可没有说开关频率要限制,信号谐波越高,开关频率就要越高。 ...

是产生多次谐波,跟实际测的谐波反向,用来补偿的,看到用的方法是三角波比较法PWM控制,在程序中不知道这个占空比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