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组故障原因询问?

楼主(2015-09-19):
目前有个设备里面很多铅酸蓄电池串联供电,接通开关后串联电池组输出电压只有其中一节电池的电压。问题如下图所示,有人为什么会将输出电压拉到这么低呢?

网友A:
可以推得:
当3组正常时,负载下会降低到3x10V;若正常2组则为2x10V;
若2组正常+1组故障——故障为:1.电阻性压降-10V;2.极板反转充电-10V——结果就是2x10-10V=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推得:
当3组正常时,负载下会降低到3x10V;若正常2组则为2x10V;
若2组正常+1组故障——故障为:1.电 ...

图中画的三个是示意图,实际不是三个电池组,而是26个12V的电池组。有一个故障后接通负载后输出为10V多了,这是为什么呢?就算一个故障,按照你说的也至多降12V,为什么其他好的电池电压在输出端都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画的三个是示意图,实际不是三个电池组,而是26个12V的电池组。有一个故障后接通负载后输出为10V多了 ...

楼主实在太懒惰。
既然是26个12V的电池组,为何回帖不详细画出来也不说明?不画出来也不详细说明,谁能知道你是怎么联接的?
提问都这么懒,还能指望得到详细回复解决问题吗?

网友C:
串联一般不会这样了;
从没遇到过‘

什么品牌的电池呢?

网友D:
很简单,V13彻底坏了,变成电池组的负载了,原来的负载你可以想象成一条有电阻的导线;估计量这节坏电池反向电压应该很高;
“就算一个故障,按照你说的也至多降12V,为什么其他好的电池电压在输出端都没了?” 这种情况是这一节电池性能下降,但还能撑撑场面的情况,也就是说电池还没有彻底完蛋;

网友E:
坏电池内阻变成1K了,你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坏电池内阻变成1K了,你算吧。

这个好像很有道理啊!算出来这个电阻会把输出电源减去很多。

网友A:
你把2楼重新从头到尾看3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