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与线间的爬电距离和线宽与过的电流大小。

楼主(2015-09-19):
有一电源板已生产了好多,客户那里招了个新的工程师,说我们的板有问题。叫过去看,过去后跟我说这距离不够那线宽不够,还拿了什么国家标准来说。搞到无言以对。我想问PCB线与线间的爬电距离和线宽与过的电流大小比例??多大电流才要敷锡???一般电源板(单面板)上的火线与零线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A:
如果压差很大,,这个一般电源工程师会和你沟通,。如果没有沟通,至少不要低于200mil,当然越大越安全,爬电的概率就较小,至于线宽够不够这个自己算啊,我一般这么算 1A=40mil(0.5OZ)     1A=20mil(1OZ)  这佯作就应该问题不大。你说的敷锡我是没有做过,(我理解为表层去掉绿油,漏出电源的铜皮,然后加上锡增加电流量是吧?)我觉得敷锡很不安全所以一般都会多做几层板子多铺些铜皮。当然了层面不够是不是就只能上锡了。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尽量大 。我想说我一般做法是留够一定大的距离后,把中间空的部分的PCB板CUT掉(你懂得)这样才是最安全的。这样也是最正确的做法。

网友B:
人家怎么说的?复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差很大,,这个一般电源工程师会和你沟通,。如果没有沟通,至少不要低于200mil,当然越大越安全,爬 ...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怎么说的?复述下

就是说距离不够大等

网友B:
贴你的图 最好上源文件 大家看看
或者 你给出 人家说你的不足的地方 的线宽 线间距 流过电流 电压 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