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SD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5-09-19):
情况描述: 单班系统,驱动一路温度输入,一组LED显示输出,两组风扇,两组485通讯,系统外壳为铁质扳金,PCB板通过固定螺丝(6个)与外壳相连 (PCB与外壳之间是直连,未通过任何元件).485的通讯接口金属外壳与PCB的地直接连接
目前测试ESD 6KV 接触放电,当打螺丝时,偶尔会导致重启,打485通讯接口金属外壳时,则必然会导致重启.

目前的分析是静电通过PCB后再导入 大地,导致PCB 的参考面失衡,所以导致的重启,现在的想法是螺丝不接外壳,即PCB与外壳不进行电气连接,同时,在485金属外壳与PCB地线之间串一个小电阻,并使485金属外壳就近与系统外壳相连.

请教站内大虾,这样是否可行?会导致EMC其它测试或系统功能不正常吗

楼主:
怎么只有人看,没人回答?问题太低级了?

网友A:
螺丝与你的PCB上的最近元件或者敷铜距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