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双绞屏蔽线

楼主(2015-09-19):
电话:0550-7723889  18909608445
通讯电缆STP-120Ω ,铠装RS485双绞屏蔽线ASTP-120 2*2*18AWG
通讯电缆STP-120Ω ,铠装RS485双绞屏蔽线ASTP-120 2*2*18AWG
1、仪表电缆应用:anhdl.com
Application:
通讯音频、广播音响系统、仪表、电子设备及自动化设置、需防干扰线路屏蔽电线电缆。
供电系统电表远控抄表数据传输线,供水系统水表远程数据传输信号线等
Applicable to communication audio frequency, broadcast sound system, meter, electric equipment and automatic equipment and anti-interference needed circuit shielded wire and cable.
2、仪表电缆产品说明:
Product DeSCRJPTion:
◆内导体使用多支退火裸铜绞合
◆聚氯乙烯绝缘
◆多芯芯线绞合成缆
◆外包铝箔屏蔽
◆铜线编织屏蔽
◆聚氯乙烯护套
◆额定电压Uo/U为300/300V
◆长期允许工作温度应不超过70℃
◆Multiple strands annealed bare copper lines twisted as internal conductor
◆PVC insulated
◆Core line with cores twisted into cable
◆Aluminum shielded outside
◆Copper line braid shielded
◆PVC jacket
◆Rated voltage Uo/U is 300/300V
◆Keeping working temperature under 70℃ for long-range operation
RS485通讯线2X0.5 2X0.75 2X1.0 2X1.5
RS485通讯线在一般场合采用双绞线就可,但在要求较高的环境下要采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电缆。使用RS485通讯线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路,主机(召测设备)到仪表的485口间的电缆长度与数据信号传输的波特率成反比;这个长度主要受信号的失真以及噪声的影响所影响。理论上RS485通信电缆的传输距离能达到1200米,但实际应用中传输距离要小于1200米,具体长度受周围的环境影响。
RS485通信电缆特点:RS-485通讯电缆特性阻抗为120欧姆,导体为2*24AWG多股绞合镀锡铜丝,PE绝缘介质,由铝箔/聚酯复合带100%覆盖+镀锡铜丝90%覆盖共2层屏蔽,附有独立接地导线,工业灰色PVC外护套。
RS485通讯线结构:
1)导体: 多股绞合镀锡铜网线, 每股7支, 每支导体线径为0.30mm, 共四股导体,外径: 0.91 +/- 0.03mm
2)绝缘:实芯PE绝缘, 外径: 1.90 +/- 0.03mm
3)第一屏蔽:铝箔屏蔽
4)引流线:多股绞合镀锡铜网线, 每股7支, 每支导体线径为0.30mm, 共一股, 外径: 0.91 +/- 0.03mm
5)第二屏蔽:铝镁编织网屏蔽, 覆盖率为55%
6)内护套:黑色PVC, OD: 8.0mm +/- 10%
经测试RS485通讯线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能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较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电缆
标准的1线对RS-485通讯电缆,特性阻抗为120欧姆,导体为2*24AWG多股绞合镀锡铜丝,PE绝缘介质,由铝箔/聚酯复合带100%覆盖+镀锡铜丝90%覆盖共二重屏蔽,附有独立接地导线,工业灰色PVC外护套,符合UL 2919文件,。
产品性能出众,可应用于复杂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网络通讯及楼宇自控网络通讯。
标准的2线对RS-485通讯电缆。
产品规格:特性阻抗120欧姆,导体为2线对4芯(2x2x24AWG)多股绞合镀锡铜丝,PE绝缘护套;为适用于复杂的工业噪声环境,特采用铝箔/聚酯复合带100%屏蔽率+镀锡铜编制网90%屏蔽率共双重屏蔽,并附有独立TC接地导体,工业灰色PVC外护套,符合UL AWM 2919文件规范。
9842型通讯电缆,是严格按RS-485通讯协议规范设计生产的标准产品, 不仅是罗克韦尔(AB)自动化DH-485控制网络指定型号,亦是标准的2线对CAN总线电缆。

RS-485通讯电缆适用于江森自控、西门子楼宇、霍尼韦尔、TAC等著名楼控系统通讯线。
产品描述:标准的1对RS-485通讯电缆,特性阻抗为120欧姆,导体为2*24AWG多股绞合镀锡铜丝,PE绝缘介质,由铝箔/聚酯复合带100%覆盖+镀锡铜丝90%覆盖共二重屏蔽,附有独立接地导线,符合UL 2919文件。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性阻抗为100Ω的双绞屏蔽电缆 STP-100Ω(for FF & PROFIBUS-PA) one pair 18 AWG 则应用于FF、PROFIBUS-PA 总线,常用18AWG导体。
RS-485通讯电缆
RS-485通讯电缆在一般场合采用双绞线就可以,但在要求比较高的环境下可以采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电缆。在使用RS485通讯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路,主机(召测设备)到仪表的485口间的电缆长度与数据信号传输的波特率成反比;这个长度主要受信号的失真以及噪声的影响所影响。理论上RS485的传输距离能达到1200米,但实际应用中传输距离要小于1200米,具体长度受周围的环境影响。
标准的RS-485应该是以上标准,不过国内目前集抄客户使用的RS485通讯电缆大多使用RVVSP型号屏蔽电缆
RVVP和RVVSP的区别
两者都属于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丝屏蔽软电缆
只是成缆绞合节距倍数不一样,所谓节距倍数就是绞合单线绕绞线一周的轴向距离与绞入前线芯外径之比。
rvvsp成缆绞合节距倍数控制在8倍以内,rvvp绞合节距倍数可以稍大,一般不大于20倍。
绞合绝缘倍数越小,则绝缘线芯之间绞得越密,反之越疏。
通讯电缆STP-120Ω ,铠装RS485双绞屏蔽线ASTP-120 2*2*18A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