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m for Windows 集成实验环境 2012.5多字节加减法

楼主(2015-09-20):
DATAS SEGMENT
        n EQU 16           ;n表示和的最大位数
        m EQU n/2          ;因为和是ASCII码要转换成BCA码所以m=n/2
        k EQU 9*m+6        ;BUF0至BUF5的字节总数
    BUF0 DB 1 DUP (30H);30H为0的ASCII码
    BUF1 DB n DUP(0)   ;被加数(ASCII),n=8
         DB 1 DUP (30H);30H为0的ASCII码
    BUF2 DB n DUP(0)   ;加数(ASCII)
    BUF3 DB m DUP(0)   ;被加数(BCD)
    BUF4 DB m DUP(0)   ;加数(BCD)
    FHA  DB 4 DUP(?)   ;用于保存‘+’、‘-’、数据长度
    SBC  DB m DUP(?)   ;BCD码形式的和
    SAS  DB n DUP(?)   ;ASCII码形式的和
    BUF5 DB 30H,n DUP(0),30H,n DUP(0),n DUP(0),4 DUP(?),m DUP(?),n DUP(?)
DATAS ENDS

STACKS SEGMENT
        DB 100 DUP(?)
    ;此处输入堆栈段代码
STACKS ENDS

CODES SEGMENT
    ASSUME CS:CODES,DS:DATAS,SS:STACKS
INPT1 PROC
     ;输入被加数到BUF1按‘+’结束
     LEA  SI,BUF1
     MOV CX,0          ;CX用来统计输入数的字长
IN1:MOV  AH, 01H
     INT  21H
     CMP AL,'+'
     JZ  BJS1
     CMP AL,'-'
     JZ  BJS1
     MOV [SI],AL
     INC  SI
     INC CL
     JMP IN1
    ;将BUF1中的ASCII转换成BCD码到BUF3
BJS1:
     MOV [FHA],AL
     MOV 1[FHA],CL
     LEA DI,BUF3
     MOV BX,2
     MOV AX,CX
     DIV BL
     ADD AL,AH
     MOV CL,AL
AB1: DEC  SI        ;AB1--ASCII转换成BCD码
     MOV  AL,[SI]
     SUB  AL,30H
     DEC  SI
     MOV  AH,[SI]
     SUB  AH,30H
     PUSH CX
     MOV  CL,4
     SHL  AH,CL
     POP  CX
     ADD  AL,AH
     MOV  [DI],AL
     INC  DI
     LOOP AB1
     ;输入加数到BUF2按‘=’结束
     LEA  SI,BUF2
     MOV CX,0        ;CX用来统计输入数的字长
IN2:MOV  AH, 01H
     INT  21H
     CMP  AL,'='
     JZ   JAS
     MOV  [SI],AL
     INC  SI
     INC  CX
     JMP  IN2
    ;将BUF2中的ASCII转换成BCD码到BUF4
JAS:
     MOV 2[FHA],CL
     LEA DI,BUF4
     MOV BX,2
     MOV AX,CX
     DIV BL
     ADD AL,AH
     MOV CL,AL
AB2: DEC  SI         ;AB2--ASCII转换成BCD码
     MOV  AL,[SI]
     SUB  AL,30H
     DEC  SI
     MOV  AH,[SI]
     SUB  AH,30H
     PUSH CX
     MOV  CL,4
     SHL  AH,CL
     POP  CX
     ADD  AL,AH
     MOV  [DI],AL
     INC  DI
     LOOP AB2
     RET
INPT1 ENDP
;加法子程序
JAF PROC
    CLC
    MOV CL,m          ;m=8
    LEA BX,BUF3
    LEA SI,BUF4
    LEA DI,SBC
ADC_:MOV AL,[BX]
    ADC AL,[SI]
    DAA
    MOV [DI],AL
    INC SI
    INC DI
    INC BX
    LOOP ADC_
    RET
JAF ENDP
;减法子程序
JIAF PROC
SBB_:MOV AL,1[FHA]
    CMP AL,2[FHA]
    JA  BDJ1          ;被加数长度大于加数长度,即被加数大于加数
    JZ  BZJ1          ;被加数长度等于加数长度,进行大小比较
    JMP  BBJ          ;被加数长度小于加数长度,即被加数小于加数
BZJ1:MOV CL,AL        ;被加数长度等于加数长度,进行大小比较
    LEA SI,BUF1
    LEA DI,BUF2
BZJ3:MOV AL,[SI]
    CMP AL,[DI]
    JA  BDJ1          ;被加数当前位大于加数当前位即被加数大于加数跳转
    JB  BBJ           ;被加数当前位小于加数当前位即被加数小于加数跳转
    INC SI            ;被加数当前位等于加数当前位,调整指针继续比较
    INC DI
    LOOP BZJ3
    JMP  BDJ1         ;被加数等于加数
BBJ:MOV AH,02H
    MOV DL,'-'
    INT 21H
    CLC
    MOV CL,m
    LEA BX,BUF4
    LEA SI,BUF3
    LEA DI,SBC
    JMP BDJ
BDJ1:CLC
    MOV CL,m
    LEA BX,BUF3
    LEA SI,BUF4
    LEA DI,SBC
BDJ:MOV AL,[BX]
    SBB AL,[SI]
    DAS
    MOV [DI],AL
    INC SI
    INC BX
    INC DI
    LOOP BDJ
    RET
JIAF ENDP
;BCD码转ASCII码子程序
BCD_ASC PROC
    MOV CX,m         ;m=8
    LEA SI,SBC
    LEA DI,SAS
BC_as:MOV AL,[SI]
    MOV AH,AL
    AND AL,0FH
    ADD AL,30H
    MOV [DI],AL
    INC DI
    PUSH CX
    MOV CX,4
    SHR AH,CL
    POP CX
    ADD AH,30H
    MOV [DI],AH
    INC DI
    INC SI
    LOOP BC_as
    MOV CL,n          ;这里n等于16
DIS1:DEC DI           ;把首位的0去掉 例如:0+1=00000001显示结果1
    CMP BYTE PTR[DI],30H
    JNZ  DISP         ;首位不为0跳转
    LOOP DIS1
    JNZ  DISP         ;CX不等于0 即结果不为0跳转
    MOV DL,'0'        ;CX等于0 即结果为0则显示0结束
    MOV AH,02H
    INT 21H
    JMP DIS2
DISP:MOV DL,[DI]
    MOV AH,02H
    INT 21H
    DEC DI
    LOOP DISP
DIS2:RET
BCD_ASC ENDP
;数据段初始化子程序
CLC1 PROC
    MOV CX,K
    LEA SI,BUF5
    LEA DI,BUF0
CLC2:MOV AL,[SI]
    MOV [DI],AL
    INC SI
    INC DI
    LOOP CLC2
    RET
CLC1 ENDP
START:
    ;主程序:16位数以内整数加减法
    MOV AX,DATAS
    MOV DS,AX
    ;此处输入代码段代码
    CALL INPT1        ;调用输入子程序
    CMP [FHA],'+'     ;判断加减号
    JNZ Jiha          ;是'-'跳转到减法
    CALL JAF          ;调用加法子程序
    JMP  B_A1         ;跳转到BCD 转ACSII子程序
Jiha:CALL JIAF        ;调用减法子程序
B_A1:CALL BCD_ASC     ;将和转换成十进制数保存在SAS中
    MOV DL,0DH        ;回车换行
    MOV AH,02H
    INT 21H
    MOV DL,0AH
    MOV AH,02H
    INT 21H
    CALL CLC1         ;调用数据段初始化子程序
    JMP START         ;重新输入
    MOV AH,4CH
    INT 21H
CODES ENDS
    END START

网友A:
x86下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