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入DC18~36V,输出24V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5-09-20):
要求能满足宽电压输入DC18~36V,输出24V的稳压芯片,非隔离的,最大输出电流0.5A就够了,要低成本方案
看了一下有不少推荐MC34063A的,之前没用过,想问下大侠们这块芯片能实现输入在18~36V范围内变化还能维持24V输出吗?

网友A:
BOOST IC做SEPIC

网友B:
到底算降压还是升压啊

网友C:
做BUCK-BOOST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算降压还是升压啊

就是降压和升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 不懂问我   QQ 394233008

感觉用这个成本略高

网友E:
用常见的低成本芯片,先降压到15V,再升压到24V

网友E:
想只用单芯片做的话,好像上海芯龙有几款这类芯片

网友C:
MC34063可以做,UC3842也能做,大部分的AC-DC芯片也都能做,做成BUCK-BOOST,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不会选择专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常见的低成本芯片,先降压到15V,再升压到24V

准备先用LM2575降到12V,在用DCDC模块隔离稳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先用LM2575降到12V,在用DCDC模块隔离稳压

那还不如直接一级FLYBACK。

网友F:
刚才楼上有说用LM5118,楼主觉得贵,可以考虑下LM25118,这个相对LM5118便宜点,不懂可以问我,Q:11541392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直接一级FLYBACK。

其实我是要24V输入,输出+5V,+12V,+24V三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要24V输入,输出+5V,+12V,+24V三路

那就直接两个buck ic就行了
24v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两个buck ic就行了
24v直通

24V是工业现场供电,所以想要能宽压输入,+5V是供MCU和模拟部分,想带隔离,24V供电流输出使用,最好也带隔离,不隔离不知关系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