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在贵公司那些阻值的电阻用的最多

楼主(2015-09-20):
这几年做了点东西,一时休闲,发现很多地方用到的同样阻值的电阻,发现很微妙,自己考虑下这东西对降低产品成本和开发周期,以及资源管理或者公司的EPR都是很好的信息。所以发下讨论帖,看看贵公司那些阻值最常用,用在什么地方…………比如我发现我用的最多的就是0Ω和10KΩ。

网友A:
应用场合不一样,差别会比较大。
如果一直做类似的方案,基本的电路都是大同小异的,肯定用的元件也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网友B:
开关量数字电路,基本上就是1k,2k,10k,100k,偶尔LED限流用470Ω

网友C:
10K最多了

网友D:
4.7k

网友E:
都被楼上说完了:lol

网友F:
10K 20K 40.2K 100K 200K 210K 比较多。。。

网友G:
0R、22R、1K、10K都是家里常备的

网友H:
4K7,因为我用的PIC单片机复位脚大都用这个来上拉,光耦过来的信号也用这个上拉。

网友I:
我用5.1k,1看,10k的多

网友J:
都被楼上说完了

网友K:
做苹果配件,会发现43.2k,75.0k,49.9k用得最多.哈哈,看什么行业.

网友L:
数字电路 大多0/10k/1k/4k7等  模拟电路就多了 从0-兆级的都有 而且0603封装的很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H:
4K7,因为我用的PIC单片机复位脚大都用这个来上拉,光耦过来的信号也用这个上拉。 ...

请问 你用PIC的哪个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M:
请问 你用PIC的哪个型号

多如牛毛,8位的居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多如牛毛,8位的居多。

加了QQ聊聊可以吗?我是做单片机的,2355910802

谢谢,我很忙。

楼主:
看来行业分明,电阻有价值

网友N:
1K 2K 4.7K 5.1K  10K

网友:
2k,10k,470,510,22,100

网友O:
0欧,102,103,472,473,这些最多。

网友P(2015-10-22):
1K、10K

网友Q:
这个问题真的没什么号回答的了。各个行业不同的项目使用的常规电阻都有差异的。
0R/10R/100R/330R/1K/2K/4.7K/10K/47K/100K/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