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6.00元(功能说明)
关于截至失真的问题

楼主(2015-09-20):
输入是1KHz,0.4mV正弦波,请问为什么在波形在Re就失真了,应该是截至失真,但是想不明白是什么,电路原型是晶体管电路设计上P36页的2.28,在原电路中在B和地之间还加了个10K电阻,说是为了将基级偏置在0V.电路我搭出来了,加不加都一样,这个10K电阻是必须的吗,高手麻烦看看

网友A:
这是包和失真,因为你取的是集电极(共射放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包和失真,因为你取的是集电极(共射放大).信号.

波形显示的是Re的,Rc的和上面的波形反向,这个应该是截至失真,

网友B:
“电路原型是晶体管电路设计上P36页的”
仅仅看这本书,你学不到什么真实的技术知识。

网友C:
我只能推断2个亊儿
1是楼主肯定不止输入0.4mV
2是楼主这么干肯定不需要偏置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原型是晶体管电路设计上P36页的”
仅仅看这本书,你学不到什么真实的技术知识。 ...

不知道怎么推理出我只学这一本书的,书得一本一本看吧,刚好看到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推理出我只学这一本书的,书得一本一本看吧,刚好看到这了, ...

“书得一本一本看吧”
那是没有错。
可看书的先后顺序有讲究。打个比方:总不能先看解析几何,后看平面几何。
先要学“电路”,然后才能够学“模拟电路”。

而且必须指出,此书并不适宜作为模拟电路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基极接地電阻,則三极管沒給偏置,處于截止狀態信號源要串聯隔直電容否則三极管的偏置受信號源影響而改 ...

用的是正负电源,信号输入地已经接入了三极管的0点位,我能不能认为已经偏置了,因为这里偏置就是0V了,所以不需要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推断2个亊儿
1是楼主肯定不止输入0.4mV
2是楼主这么干肯定不需要偏置10k电阻 ...

一通道是输入的,二通道是射级的,偏置了0.6V,输入是0.4V,1KHz,但是射级就已经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得一本一本看吧”
那是没有错。
可看书的先后顺序有讲究。打个比方:总不能先看解析几何,后看平面几 ...

我三电都学过了,但是有的东西不去实验根本理解不了,这本书用来理解理论的东西还是不错的,至少我觉得对我是有帮助的,或者你能推荐本模电的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通道是输入的,二通道是射级的,偏置了0.6V,输入是0.4V,1KHz,但是射级就已经失真了
...

Lgz从首帖波形立即判断出输入不是0.4mV。
其余就不必再多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三电都学过了,但是有的东西不去实验根本理解不了,这本书用来理解理论的东西还是不错的,至少我觉得对 ...

“这本书用来理解理论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恰恰相反,这本书对理解理论是最糟糕的。

要推荐的话,看这些
电子线路·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
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
前提是“电路分析”已经学过而且学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z从首帖波形立即判断出输入不是0.4mV。
其余就不必再多说了。

抱歉,,是0.4V,     400mV,,,手误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用来理解理论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恰恰相反,这本书对理解理论是最糟糕的。

童诗白的模电已经在看第二遍了,但是很多电路还是很抽象,所以找本实验类的书边做边理解,

网友E:
  楼主,对不起,我没有仔细看,分析成集电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路和"截止失真"的说法都是原书,那么该书是有问题;如果出自楼主,那是误导。电路是饱和失真。
   ...

先谢谢你啊,截至失真是我自己这么认为的。书上没给输入,我给的0.4V对于放大电路是有点大,但是我的信号发生器最低只能给0.4V了。再说失真的问题,模电书上不是说集电极输出顶部失真为截至失真吗,这个电路中射级是底部失真,集电极输出是顶部失真,所以我认为是截至失真,

网友E:
电路修改在附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推断2个亊儿
1是楼主肯定不止输入0.4mV
2是楼主这么干肯定不需要偏置10k电阻 ...

LZ的偏置点没有说请楚,信号源输出肯定有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形显示的是Re的,Rc的和上面的波形反向,这个应该是截至失真,

是的,你信号源应有直流输出吗?,0.4V的信号太大了,因为交流有效RE太小.超过ICQ.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修改在附件

你这样修改放大倍数改小了,之前Re是4k7和100欧并联大概98欧姆,放大倍数大约是Rc/Re约为20倍,去掉R3和C1,Re增大了,放大倍数严重减小了

网友C:
20楼,仅就图中内容,信号源不认为有直流成份。非要说有,也对,那就是UIN=UB=0;IIN=IB=IC/hFE

18楼,我一点儿也不认为是截止抑或饱和意义重大,
因为:无论怎么努力,随信号加大,总有一个方向会率先岀现峰点压缩。

楼主,5楼一不教书二非科研,甚至都不在制造企业,自然理论实践皆无,你不必当真。

关于学习与读书,你自己应随时做一个自我评价,而读什么书对你有益无害,则应多听听过来人之忠告

祝各位好运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样修改放大倍数改小了,之前Re是4k7和100欧并联大概98欧姆,放大倍数大约是Rc/Re约为20倍,去掉R3和C ...

  电路是射极跟随器,放大倍数接近1。如果输入信号强度超过设计范围,就出现失真,一般电路都这样。但是此电路的失真就是因为发射极并联了R和C导致的,所以我修改的帖没有再提截止和饱和。

网友E:
发射极加与不加RC,输出波形比对。

网友C:
舍本求末
放大器最基本要求:增益!
主题电路拓扑结构,显然是期望获得一款20倍电压放大的共射电路
而去掉RC后,电压增益大减至1/2了,"本"没有了

放大器在不失真的前提下考虑增益,这才是本。1楼电路失真原因就在于发射极加了RC,我在18楼建议R不能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极加与不加RC,输出波形比对。

Lgz2006   已经说了,这个电路的目的是获得约20倍的增益,你这样改放大倍数没有了,和我的原意不符啊,我是希望分析出这我给的电路中,这个电路为什么会失真,在举个例子,领导让我设计个20倍增益的放大器,我设计出了1楼的电路,但是发现失真了,我得去找原因,而不是更改放大倍数。也谢谢你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信号源应有直流输出吗?,0.4V的信号太大了,因为交流有效RE太小.超过ICQ. ...

应该是没有,信号源负极是接入电路的地也就是0V,正极是0.4V,1Khz的正弦波,在示波器中显示是没有偏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信号源负极是接入电路的地也就是0V,正极是0.4V,1Khz的正弦波,在示波器中显示是没有偏置的 ...

没有直流,就是一个半波输出,我看错了基线了吗,不是亮的那个线?没有偏置肯定会载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流,就是一个半波输出,我看错了基线了吗,不是亮的那个线?没有偏置肯定会载住啊。 ...

到现在还认为没有偏置?
是不懂呢还是漏掉了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到现在还认为没有偏置?
是不懂呢还是漏掉了什么?

如果把基线看成底部的话,信号源平均值《=0.就看底部与波形的宽度是不是一样,还是差不多。看错了,原来有-5V,

网友F:
原来是 正负 5V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基线看成底部的话,信号源平均值《=0.就看底部与波形的宽度是不是一样,还是差不多。看错了,原来有 ...

30楼的内容有误,因没有看清电源,从LZ用示波器看信号源是没有直流的,0.4V交流(幅度),从静态来分析,IEQ=(-0.6-(-5))/4.7=0.936ma,输出电容的的静态电压是4.4V,正极是-0.6V,从动态分析,ie=0.4/100=4ma,
显然超过静态电流,导致BE结霍住,此时输出的就是电容正极的电位就是-0.6V(精密的是RE与100的分压加-5V的电位)。

网友C:
手机画个负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画个负载线

从负载线上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以为我电路焊错了,在仿真了一遍,软件中的示波器和我真实的示波器显示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负载线上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以为我电路焊错了,在仿真了一遍,软件中的示波器和我真实的示波器显示一 ...

仿真图有点问题吧, 示波器是对的。

网友C:
你看交流线不是很容易截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交流线不是很容易截止吗?

这个电路我想定量分析下,为什么失真,在多少V失真的,虽然模电很多是估算,但是很多还是能算出个大概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交流线不是很容易截止吗?

我明天尝试着把输入负载线画出来试试,,这个基极电流把我也搞糊涂了,信号源说是没有偏置,但是我仔细看了看示波器,毕竟是实际情况,信号源还是有个几mV的误差,我不知道这几mV误差影响有多大,明天算算,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楼的内容有误,因没有看清电源,从LZ用示波器看信号源是没有直流的,0.4V交流(幅度),从静态来分析,I ...

能画个等效电路吗,为什么超过静态电流,BE截至住,这句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BE结电流的单向性,导致BE结的电流最低就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画个等效电路吗,为什么超过静态电流,BE截至住,这句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

参考LGZ的图线,就能理解我的解法。相通的。实际电压VBE是直流静态电压与交流电压的加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想定量分析下,为什么失真,在多少V失真的,虽然模电很多是估算,但是很多还是能算出个大概来 ...

首先,建议从单电源的共射典型教课书电路重新开始理解“偏置与失真”和“从负载线看失真”
(此处的失真是指示波图形明显削峰)

第二,主题电路的基极偏置问题已不复存在(详见30楼,5楼除外)

第三,可能书看得虽不少却很少理解。射极观察到的负向截波是由静态Ie值决定,zjy9490告诉你的这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还是找一本正规书好好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建议从单电源的共射典型教课书电路重新开始理解“偏置与失真”和“从负载线看失真”
(此处的失真 ...

是理解的少,所以想找本书通过实践去理解,工作是单片机相关的,模电几乎不用,但我想自学下,刚毕业,没了学校的束缚,所以想理解透彻点,谢谢指点

网友G:
模拟示波器现在还挺多人用嘛,不是都是用数字了么

网友H:
缺少直流偏置,三极管发射结当二极管整流用了。

网友I:
不是所有的信号,三极管都能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