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22我遇到很奇怪的io输出功耗问题

楼主(2015-09-20):
图1-1

实验一:图1-1中,3V是有纽扣电池提供,3VM是由430芯片的P2.4I/O口输出高位提供3V。

当上电后,芯片工作在LPM3低功耗模式,P2.4设置为输出高位,此时发现纽扣电池输出电流(运行功耗)达到1.5mA!同时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P2.4口的电流和电压,发现P2.4的电流就是1.5mA,电压为3V。然后我把P2.4的引脚与电路断开,整个电路的功耗电流恢复到正常0.01mA

实验二:上面只是我定位电路功耗高原因的方法,发现整个电路功耗高是因为P2.4I/O口电流大。

下面奇怪的事情来了!!!

我把图1-1中的P2.4引脚与电路断开,悬空。将3VM所在的支路直接接到纽扣电池(电源)的3V上,上电,芯片工作在LPM3低功耗模式。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此时电路的功耗电流只有0.05mA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实验一和实验二中,3VM所在的支路(网络)都是3V的电压,为什么实验一电路的功耗比实验二电路的功耗大很多。

网友A:
这个重点的在于P2.4引脚的,多注意的。

网友B:
3VM连接电路好复杂,三部分都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M连接电路好复杂,三部分都是做什么的?

最左边是给三轴加速度计供电,中间的是给放大器供电,右下方是给温度传感器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左边是给三轴加速度计供电,中间的是给放大器供电,右下方是给温度传感器供电。 ...

觉得那个大的电流,可能给io的结构有关。但没找到有关的说明。
你也可以简单的在该io上用一个外部电阻来验证一下。确认一下是否和外围电路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