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求助 用单片机INT0检测信号

楼主(2015-09-20):
怎么用INT0口来检测输入单片机中的程序啊!  !!!   其中断程序怎么写????

网友A:
是什么意思,是将单片机中的程序读出来吗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检测输入单片机中的程序?还是检测输入单片机的信号呢?
你可以找下相关单片机的例程,参考相应的例程编写对应的中断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检测输入单片机中的程序?还是检测输入单片机的信号呢?
你可以找下相关单片机的例程, ...

没事了谢谢  已经解决    有一个问题  请问STC51单片机串口通信时候  SBUF 发送的数据应该是什么类型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了谢谢  已经解决    有一个问题  请问STC51单片机串口通信时候  SBUF 发送的数据应该是什么类型求助 ...

楼主你好,我是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关于STC单片机,你可以查看下51单片机的手册,看看寄存器是几位的就行了,一般是8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是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关于STC单片机,你可以查看下51单片机的手册,看看寄存器是几 ...

你好  我想发送一个三位数整型应该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想发送一个三位数整型应该怎么弄

分高低字节发送,然后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高低字节发送,然后再组合。

你的意思是把它转化成二进制   合起来怎么和?能详细点吗?比如123;求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高低字节发送,然后再组合。

   你的意思是把它转化成二进制   合起来怎么和?能详细点吗?比如123;求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它转化成二进制   合起来怎么和?能详细点吗?比如123;求程序。。 ...

比如要发0X123,那么你可以分为0X01,0X23分别发送。
接收到之后,可以把0X01 <<8 +0X23 不就还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要发0X123,那么你可以分为0X01,0X23分别发送。
接收到之后,可以把0X01  ...

谢谢  <<8是什么意思   麻烦了

网友C:
楼主,检测输入单片机中的程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左移8位,楼主,我建议你找本8位单片机C语言的书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移8位,楼主,我建议你找本8位单片机C语言的书先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