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如何高效的解析串口的数据包呢?

楼主(2015-09-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什么意思?
直接的先接收完数据的在统一分析的呗

网友B:
可以增加缓冲区,按照块来传输数据

网友C:
既然是解析,那肯定得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来......解析跟中断有毛关系啊......不要说,你在中断里去解析啊......

网友D:
中断也可以解析协议,解析完置标志,基本用不了多少时间,数据处理放外面

楼主:
那倒也是!可是有必要设置fifo来进行解析吗?降低中断的次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