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字符串拼接的几个方法!

楼主(2015-09-20):
字符串拼接的3种方法
  • #include<stdio.h>
  • #include<stdlib.h>
  • #include<string.h>
  •
  • char *join1(char *, char*);
  • void join2(char *, char *);
  • char *join3(char *, char*);
  •
  • int main(void) {
  •     char a[4] = "abc"; // char *a = "abc"
  •     char b[4] = "def"; // char *b = "def"
  •
  •     char *c = join3(a, b);
  •     printf("Concatenated String is %s\n", c);
  •
  •     free(c);
  •     c = NULL;
  •
  •     return 0;
  • }
  •
  • /*方法一,不改变字符串a,b, 通过malloc,生成第三个字符串c, 返回局部指针变量*/
  • char *join1(char *a, char *b) {
  •     char *c = (char *) malloc(strlen(a) + strlen(b) + 1); //局部变量,用malloc申请内存
  •     if (c == NULL) exit (1);
  •     char *tempc = c; //把首地址存下来
  •     while (*a != '\0') {
  •         *c++ = *a++;
  •     }
  •     while ((*c++ = *b++) != '\0') {
  •         ;
  •     }
  •     //注意,此时指针c已经指向拼接之后的字符串的结尾'\0' !
  •     return tempc;//返回值是局部malloc申请的指针变量,需在函数调用结束后free之
  • }

楼主:
/*方法二,直接改掉字符串a, 此方法有误,见留言板*/
void join2(char *a, char *b) {
    //注意,如果在main函数里a,b定义的是字符串常量(如下):
    //char *a = "abc";
    //char *b = "def";
    //那么join2是行不通的。
    //必须这样定义:
    //char a[4] = "abc";
    //char b[4] = "def";
    while (*a != '\0') {
        a++;
    }
    while ((*a++ = *b++) != '\0') {
        ;
    }
}

楼主:
/*方法三,调用C库函数,*/
char* join3(char *s1, char *s2)
{
    char *result = malloc(strlen(s1)+strlen(s2)+1);//+1 for the zero-terminator
    //in real code you would check for errors in malloc here
    if (result == NULL) exit (1);

    strcpy(result, s1);
    strcat(result, s2);

    return result;
}

网友A:
这三个函数简洁易用,值得推广。

楼主:
简洁易用,尤其是是串口解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