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用二叉树统计单词出现的次数

楼主(2015-09-20):
因为预先不知道出现的单词列表,无法方便地排序并使用折半查找;也不能分别对输入中的每个单词都执行一次线性查找,开销太大-->O(n^n)。
所以考虑使用二叉树的数据结构(O(n*logn))来组织这些单词,实现如下: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ctype.h>
  •
  • #define MAXWORD 100
  •
  • /* a binary tree node */
  • typedef struct tnode_ {
  •     char *word;
  •     int count;
  •     struct tnode_ *left;
  •     struct tnode_ *right;
  • } tnode;
  •
  • void print_tree(tnode *root);
  • tnode *add_tree(tnode *root, char *word);
  • void free_node(tnode *root);
  •
  • char *copy_string(char *s) {
  •     char *p = (char *)malloc(strlen(s)+1);
  •     if(p != NULL) {
  •         strcpy(p, s);
  •     }
  •
  •     return p;
  • }
  •
  • tnode *add_tree(tnode *p, char *word) {
  •     int result;
  •     if(p == NULL) {
  •         p = (tnode *)malloc(sizeof(tnode));
  •         p->word= copy_string(word); // Attention !
  •         p->count = 1;
  •         p->left = NULL;
  •         p->right = NULL;
  •     }
  •     else {
  •         result = strcmp(word, p->word);
  •         if(result < 0) {
  •             p->left = add_tree(p->left, word);
  •         }
  •         else if(result > 0) {
  •             p->right = add_tree(p->right, word);
  •         }
  •         else {
  •             p->count++;
  •         }
  •     }
  •
  •     return p;
  • }
  •
  • void print_tree(tnode *p) {
  •     if(p) {
  •         print_tree(p->left);
  •         printf("%s\t : %4d\n", p->word, p->count);
  •         print_tree(p->right);
  •     }
  • }
  •
  • void free_node(tnode *p) {
  •     if(p) {
  •         free_node(p->left);
  •         free_node(p->right);
  •         free(p->word);
  •         free(p);
  •     }
  • }
  •
  • int getword(char *word, int n) {
  •     int c;
  •     char *w = word;
  •
  •     while(isspace(c = getchar())) {
  •         ;
  •     }
  •     if(c != EOF) {
  •         *w++ = c;
  •     }
  •     if(!isalpha(c)) {
  •         *w = '\0';
  •         return c;
  •     }
  •     while(n > 0) {
  •         c = getchar();
  •         if(isalnum(c)) {
  •             *w++ = c;
  •         }
  •         else {
  •             break;
  •         }
  •         n--;
  •     }
  •
  •     *w = '\0';
  •     return w[0];
  • }
  •
  • int main() {
  •     tnode *root = NULL; // 指针一定要初始化为NULL
  •     char word[MAXWORD];
  •
  •     while((getword(word, MAXWORD)) != EOF) {
  •         if(isalnum(word[0])) {
  •             root = add_tree(root, word);
  •         }
  •     }
  •
  •     print_tree(root);
  •
  •     free_node(root);
  •
  •     return 0;
  • }

网友A:
这个也是C语言的知识,楼主够辛苦的

网友B:
感谢楼主资料分享。
资料分享帖就没必要用未结帖形式了。

楼主:
是吧!好的。
另外,飞思卡尔的有没有一些关于射频方面的资料?

网友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define MAXWORD 100

/* a binary tree node */
typedef struct tnode_ {
    char *word;
    int count;
    struct tnode_ *left;
    struct tnode_ *right;
} tnode;

void print_tree(tnode *root);
tnode *add_tree(tnode *root, char *word);
void free_node(tnode *root);

char *copy_string(char *s) {
    char *p = (char *)malloc(strlen(s)+1);
    if(p != NULL) {
        strcpy(p, s);
    }

    return p;
}

tnode *add_tree(tnode *p, char *word) {
    int result;
    if(p == NULL) {
        p = (tnode *)malloc(sizeof(tnode));
        p->word= copy_string(word); // Attention !
        p->count = 1;
        p->left = NULL;
        p->right = NULL;
    }
    else {
        result = strcmp(word, p->word);
        if(result < 0) {
            p->left = add_tree(p->left, word);
        }
        else if(result > 0) {
            p->right = add_tree(p->right, word);
        }
        else {
            p->count++;
        }
    }

    return p;
}

void print_tree(tnode *p) {
    if(p) {
        print_tree(p->left);
        printf("%s\t : %4d\n", p->word, p->count);
        print_tree(p->right);
    }
}

void free_node(tnode *p) {
    if(p) {
        free_node(p->left);
        free_node(p->right);
        free(p->word);
        free(p);
    }
}

int getword(char *word, int n) {
    int c;
    char *w = word;

    while(isspace(c = getchar())) {
        ;
    }
    if(c != EOF) {
        *w++ = c;
    }
    if(!isalpha(c)) {
        *w = '\0';
        return c;
    }
    while(n > 0) {
        c = getchar();
        if(isalnum(c)) {
            *w++ = c;
        }
        else {
            break;
        }
        n--;
    }

    *w = '\0';
    return w[0];
}

int main() {
    tnode *root = NULL; // 指针一定要初始化为NULL
    char word[MAXWORD];

    while((getword(word, MAXWORD)) != EOF) {
        if(isalnum(word[0])) {
            root = add_tree(root, word);
        }
    }

    print_tree(root);

    free_node(root);

    return 0;
}

网友D:
二叉树是不是倒立的树形啊?

楼主:
都差不多的!

网友E:
最近看ucos 的源码也提到了二叉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