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妙用void *型指针(万能指针|泛型指针)

楼主(2015-09-20):
为什么叫万能指针(泛型指针)呢?
因为void型指针可以保存任何类型的指针,在libev中,watcher->data就是void *型,用来保存异步操作的数据。
----
看下面的例子:
我先把任意类型的指针赋值给void指针,使用时,先强制转化成原来的指针类型,然后解引,即可得到我们最初保存的数据。

  • #include <stdio.h>
  •
  • int main() {
  •     void *p = NULL;
  •
  •     int a = 10;
  •     p = &a;
  •     printf("a: %d\n", *(int *)p);
  •
  •     float b = 11.22;
  •     p = &b;
  •     printf("b: %f\n", *(float *)p);
  •
  •     char *c = "abc";
  •     p = c;
  •     printf("c: %s\n", p);
  •
  •     return 0;
  • }

网友A:
为什么叫万能指针(泛型指针)呢?
因为void型指针可以保存任何类型的指针,在libev中,watcher->data就是void *型,用来保存异步操作的数据。
这个和飞思卡尔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