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随机数生成函数

楼主(2015-09-20):
C标准库strlib中带的srand()和rand()函数可以实现随机数的生成,不过rand()函数只能生成[0, RAND_MAX]范围的整数,RAND_MAX在不同机器上定义不同,我的机器上为0x7fff(即32767),下面实现自己的可拓展的random()函数: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time.h>
  •
  • // my_rand() : Return uniform random number in [0, 1]
  • double my_rand() {
  •     // rand() : return uniform random number in [0, RAND_MAX]
  •     return (double)rand() / RAND_MAX;
  • }
  •
  • int random(int min, int max) {
  •     return (int)(my_rand() * (max-min) + min);
  • }
  •
  • int main() {
  •     int min = 5;
  •     int max = 20;
  •     int i = 0;
  •     int n = 100;
  •
  •     srand(time(NULL));
  •     while(i < n) {
  •         int r = random(min, max);
  •         printf("%d ", r);
  •
  •         if(r < 5 || r > 20) {
  •             printf("error!\n");
  •             break;
  •         }
  •
  •         i++;
  •     }
  •     printf("\n");
  •
  •     return 0;
  • }

网友A:
赞一个!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B:
我试试可以用不

网友C:
换个系统,还可以用么,该函数还需要继续完善

网友D:
RAND_MAX在不同机器上定义不同,我的机器上为0x7fff(即32767),这个是在哪个头文件里面定义的了?

网友E:
对于单片机程序员来说,这个函数基本用不着的

网友F:
其实还是在rand()这个函数上发展出来的

楼主:
是啊!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非常的赞啊,这个很有用
以前都用MATLAB做这种事情

网友H:
rand()函数只能生成[0, RAND_MAX]范围的整数,RAND_MAX在不同机器上定义不同。

网友H:
int random(int min, int max) {
    return (int)(my_rand() * (max-min) + min);
}    这个可以直接的调用的?

楼主:
是可以直接调用的!

网友I:
随机数在一些测试中还是挺有用处的。

网友J:
rang()的随机函数用法挺多的。

楼主(2016-12-03):
rand()函数只能生成[0, RAND_MAX]范围的整数,RAND_MAX在不同机器上定义不同

网友K:
我也用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