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cpy和memcpy的区别

楼主(2015-09-20):
EMC, MCP, rc, ST, des
拷贝字符串时,我通常用strcpy或strncpy函数,当然,memcpy函数也可以实现。那么strcpy和memcpy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是我找到的一篇资料(原文地址:http://www.cnblogs.com/stoneJin/archive/2011/09/16/2179248.html

strcpy和memcpy的区别
strcpy和memcpy都是标准C库函数,它们有下面的特点。
strcpy提供了字符串的复制。即strcpy只用于字符串复制,并且它不仅复制字符串内容之外,还会复制字符串的结束符。
已知strcpy函数的原型是:char* str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memcpy提供了一般内存的复制。即memcpy对于需要复制的内容没有限制,因此用途更广。
char *strcpy(char * dest, const char * src) // 实现src到dest的复制
{
  if ((src == NULL) || (dest == NULL)) //判断参数src和dest的有效性
  {
      return NULL;
  }
  char *strdest = dest;        //保存目标字符串的首地址
  while ((*strDest++ = *strSrc++)!='\0');//把src字符串的内容复制到dest下
  return strdest;
}
void *memcpy(void *memTo,const void *memFrom,size_t size)
{
  if((memTo == NULL) || (memFrom == NULL)) //memTo和memFrom必须有效
         return NULL;
  char *tempFrom = (char *)memFrom;            //保存memFrom首地址
  char *tempTo = (char *)memTo;                 //保存memTo首地址
  while(size -- > 0)                //循环size次,复制memFrom的值到memTo中
         *tempTo++ = *tempFrom++ ;
  return memTo;

}

网友A:
strcpy提供了字符串的复制。即strcpy只用于字符串复制,并且它不仅复制字符串内容之外,还会复制字符串的结束符。

网友B:
memcpy函数的功能是从源src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开始拷贝n个字节到目标dest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中。

网友C:
太难懂了,没有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