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MFGTool2烧写失败

楼主(2015-09-20):
我用MFGTool将android的镜像文件烧到SD卡上一直不成功,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板子是imx6q

烧写的系统是:android_L5.0.0_1.0.0

设置cfg.init

[profiles]
chip = Linux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DCard-Android-IMX6Q-SabreSD

[variable]
board = sabresd
mmc = 0
sxuboot=17x17arm2
sxdtb=17x17-arm2
ldo=

日志:

.......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3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F:\android5.0\android_L5.0.0_1.0.0-ga_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u-boot-imx6qsabresd_sd.imx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android5.0\android_L5.0.0_1.0.0-ga_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zImage, address is 0x120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android5.0\android_L5.0.0_1.0.0-ga_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qdlsolo.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2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android5.0\android_L5.0.0_1.0.0-ga_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zImage-imx6q-sabresd.dtb, address is 0x180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136F678]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F:\android5.0\android_L5.0.0_1.0.0-ga_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u-boot-imx6qsabresd_sd.imx
ModuleID[2] LevelID[1]: MxHidDevice::Write() Error writing to device 0x79.
ModuleID[2] LevelID[1]: Failed to initialize memory!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xHidDevice--Command Boot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EVENT_KILL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OnMsgExceptionEvent() - KillExceptionHandlerThread
ModuleID[2] LevelID[10]: Exception Handler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 delete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136F67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closed

楼主:
自己顶,纠结好久,搜了好多帖子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

楼主:
ucl2.xml

<LIST name="SDCard-Android-IMX6Q-SabreAuto" desc="Choose SD Car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q%board%_sd.imx" ifdev="MX6Q">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dl%board%_sd.imx" ifdev="MX6D">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slevk_sd.imx" ifdev="MX6SL">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 address="0x12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 MX6D">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 address="0x8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L">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qdlsolo.cpio.gz.u-boot" address="0x12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 MX6D">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qdlsolo.cpio.gz.u-boot" address="0x83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L">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q-%board%.dtb" address="0x18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dl-%board%.dtb" address="0x18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D">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sl-evk.dtb" address="0x83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L">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 create partition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mksdcard-androi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android.sh /dev/mmcblk%mmc%"> Partitioning...</CMD>

    <!-- burn uboot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android/sabreauto/u-boot-imx6q.imx" ifdev="MX6Q">Sending u-boot.bi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mmc% bs=1k seek=384 conv=fsync count=129">clear u-boot ar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mmc% bs=1k seek=1 conv=fsync">write u-boot.bin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ls -l /dev/mmc* ">Formatting sd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android/sabreauto/boot-imx6q.img" ifdev="MX6Q">Sending and writting boot.im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mmc%p1">write boot.im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4 -b 4096 -m 0 -O ^flex_bg,^uninit_bg /dev/mmcblk%mmc%p4">Formatting data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4 /dev/mmcblk%mmc%p5">Formatting system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4 /dev/mmcblk%mmc%p6">Formatting cache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4 /dev/mmcblk%mmc%p7">Formatting device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dd of=/dev/mmcblk%mmc%p5 bs=512" file="files/android/sabreauto/system.img">Sending and writting system.img</CMD>

    <!-- Write userdata.img is optional, for some customer this is needed, but it's optional. -->
    <!-- Also, userdata.img will have android unit test, you can use this to do some auto test. -->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dd of=/dev/mmcblk0p7" file="file/android/userdate.img"> Sending userdata.img(optional)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lush the memory.</CMD>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dd of=/dev/mmcblk%mmc%p2 bs=512" file="files/android/sabreauto/recovery-imx6q.img" ifdev="MX6Q">Sending and writting recovery.im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ync">Sync file system</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网友A: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我想在请教一个基础问题:使用MFGTool工具烧写镜像到SD上,需要为此专门配置UBoot和Kerne吗?

网友B:
直接用linux烧SD卡多方便......mfgtools好多人用着出问题......

楼主:
最初我是用linux下的dd命令烧进去的 ,但是system老是起不来,报各种错误,网上百度了一下,有人说system.img文件不完整。所以我想试试mfgtool工具。

system运行的错误日志: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fs_mgr: __mount(source=/dev/block/mmcblk3p6,target=/cache,type=ext4)=-1
fs_mgr: Failed to mount an un-encryptable or wiped partition on/dev/block/mmcblk3p6 at /cache options: nomblk_io_submit err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fs_mgr: __mount(source=/dev/block/mmcblk3p7,target=/device,type=ext4)=-1
fs_mgr: Failed to mount an un-encryptable or wiped partition on/dev/block/mmcblk3p7 at /device options: (null) err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it: fs_mgr_mount_all returned an error
init: fs_mgr_mount_all returned unexpected error 255
SELinux: Could not set context for /cache:  Read-only file system
rfkill: BT RF going to : off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ogd', disabling 'log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mkd', disabling 'lmk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binder: 137:13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vold', disabling 'vo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urfaceflinger', disabling 'surfaceflinger'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serialno', use ${name} instead
init: property 'ro.serialno'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ro.serialno'
init: cannot expand '$ro.serialno' while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Serial'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anufacturer', use ${name} instead
init: property 'ro.product.manufacturer'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ro.product.manufacturer'
init: cannot expand '$ro.product.manufacturer' while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Manufacturer'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odel', use ${name} instead
init: property 'ro.product.model'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ro.product.model'
init: cannot expand '$ro.product.model' while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Product'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mtp_bind_config
binder: 137:13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37:13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cfg.ini文件你有配置正确吗?我看你这里设置mmc = 0, 这个mmc也是要设置正确才可以正常写入的。请问你这里板子使用的是sabresd这块板子吗?

网友D:
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帮楼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cfg.ini文件你有配置正确吗?我看你这里设置mmc = 0, 这个mmc也是要设置正确才可以正常写入 ...

是的,我用的是sabresd的板子。mmc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我下载了freescale官网的image镜像,在linux系统中使用dd命令烧写到sd中,uboot启动不起来,我换成自己的uboot后,官网的kenerl还是起不来,我想问一下,官网的image镜像是可以运行在imx6q板子上的么?

这是我下载的镜像,我用的SD文件夹下的镜像
IMX6-L500-100-ANDROID-DEMO-AI-BSP (REV L5.0.0_1.0.0)
i.MX 6Quad, i.MX 6Dual, i.MX 6DualLite, and i.MX 6Solo Android L5.0.0_1.0.0 BSP Binary Demo Files for the SABRE for Automotive Infotainmen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的是sabresd的板子。mmc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我下载了freescale官网的image镜像,在linux系 ...

楼主你好,是这样,我们官网提供的Demo images都是针对我们官网的开发板的。如果你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或者你的设计完全和开发板一样,Demo images是可以在你的板子上运行的的。
如果你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有些改动,那你就要自己做porting,然后编译出images在你的板子上运行。
关于这个mmc的值在我们文档中有提到的,emmc和SD卡会有不同的。

网友E:
看来楼主是遇到大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