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系统,继电器开断,系统复位,帮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2015-09-20):
电路图,示波器如下1.STM8S+ULN2003+继电器,继电器接风扇,吸合、断开时单片机复位,帮分析分析,谢谢
2.用继电器控制风扇,反复通断继电器后存在系统复位问题;
3.如果不接负载,到目前为止还没复现该系统复位问题;
4.如果接阻性复载,到目前为止也未能复现该故障;
5.电源模块是网上买了,5V 700ma,使用A的电源模块故障复现概率很高,出现问题时,电压有明显的跌落,如示波器图;
   使用B的电源模块,概率较低,出问题时示波器也未抓到电压跌落
6.在触点侧并入RC 消弧电路(R=150,C=224),故障还存在,

请各位帮分析分析,

楼主:
第6点并错了,用A电源并上RC 电路后,还是存在跌落。

网友A: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楼主莫怪!嘿嘿!
wuxi2015.jimdo.com~ningbo2015.jimdo.com~fuzhou2015.jimdo.com~zhengzhou2015.jimdo.com~dalian2015.jimdo.com~kunming2015.jimdo.com~taiyuan2015.jimdo.com~xian2015.jimdo.com~lanzhou2015.jimdo.com~dongguan2015.jimdo.com~foshan2015.jimdo.com~nanning2015.jimdo.com~guiyang2015.jimdo.com~zhongshan2015.jimdo.com~jilin2015.jimdo.com~luoyang2015.jimdo.com~tangshan2015.jimdo.com~yichuan2015.jimdo.com~quanzhou2015.jimdo.com~yantai2015.jimdo.com~wenzhou2015.jimdo.com~baoding2015.jimdo.com~xiamen2015.jimdo.com~chongqing2015.jimdo.com~chengdu2015.jimdo.com~wuhang2015.jimdo.com~wh2015.jimdo.com~hefei2015.jimdo.com~shenyang2015.jimdo.com~sy2015.jimdo.com~haerbin2015.jimdo.com~jinan2015.jimdo.com~changchun2015.jimdo.com~shanghai2015.jimdo.com~beijing2015.jimdo.com~bj2015.jimdo.com~nanchang2015.jimdo.com~changsha2015.jimdo.com~guangzhou2015.jimdo.com~shenzhen2015.jimdo.com~hangzhou2015.jimdo.com~nanjing2015.jimdo.com~tianjin2015.jimdo.com~shijiazhuang2015.jimdo.com~qingdao2015.jimdo.com~suzhou2015.jimdo.com,issuu.com/027kfp,issuu.com/023kfp,issuu.com/028kfp,issuu.com/0551kfp

网友B:
楼主风扇220V,我的理解是继电器吸合的时候,对220v 电源有冲击,然后单片机电源输出就有冲击。而且从波形上看,冲击还不小。
我的建议:1,电源问题要排除 ,用其他的电源,可能够降低出现的机会,但是不会完全解除。-- 电源前端的线是否太小?换大点试试看。
                2.你的单片机的电源用的是滤波后进去,我个人觉得这个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该不太明显。而且有可能会带来坏的影响。如果实在要用用个电感可能会好些。
                3.你的电源估计是那种小封装的直接焊接的电源小模块,这种小电源由于体积原因可能抗电压跌落的能力比较弱,应该找一款更可靠的电源。对那种电源对输出外接电容好像有点要求,请严格执行。

网友C:
很明显电源的问题

网友:
5路继电器同时开启的电流能上500mA了,电源供电不足,软件上做个处理,把继电器开通全部错开10ms应该会好些,电源换个质量好点的吧,建议不用AD的话VCC接二极管然后接个大点的电容,然后进单片机,就算电源瞬间跌落,470uf以上的电容也足够让单片机继续工作几十ms以上

解决方案赞一个~!470uF还可以用更大一点的,不考虑体积的话

网友D:
貌似是电源的问题。你试着将彼此的电源隔开。

网友D:
原理图也看不清楚,继电器的参数是什么啊。线圈电压多少V的啊

网友E:
应该把电源处理一下,一看就是模块抗干扰能力太差,5V跌倒3V,这还没有算没有采到的波形,不死就奇怪了

网友F:
电源被瞬时负载拉低了,建议软件处理,错开闭合继电器,赞同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