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的wifi 求助!!!

楼主(2015-09-20):
给位好,求帮助。
       我在调试wifi_audio_app时遇到问题了,发现程序死在long ConnectToNetwork()函数中
       //Turn Green LED On
        GPIO_IF_LedOn(MCU_GREEN_LED_GPIO);

        //Connect Using Smart Config
        lRetVal = SmartConfigConnect();
        ASSERT_ON_ERROR(lRetVal);

        //Waiting for the device to Auto Connect
        while((!IS_CONNECTED(g_ulStatus)) || (!IS_IP_ACQUIRED(g_ulStatus)))
        {
            MAP_UtilsDelay(500);
        }

就死在while中,好像意思是没有请求到ip地址和没有握手成功。

我用的开发板是CC3200_LAUNCHXL  和  cc3200 audio boosterpack.

要说明的是我调试waln_ap和waln_staion是OK的。

求版主赐教,新手刚接触这片子,望指导。

楼主:
我只有一个CC3200_LAUNCHXL  和  cc3200 audio boosterpack.,想通过电脑接受pcm流。

网友A:
可以通过CC3200_LAUNCHXL  把数据传输给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CC3200_LAUNCHXL  把数据传输给电脑的

可是官方给的DEMO试过,不行!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CC3200_LAUNCHXL  把数据传输给电脑的

这块都调试3天了,还是没头绪,按理说,官方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也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大师,能指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都调试3天了,还是没头绪,按理说,官方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也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大师,能指点么 ...

我没有这块板子,没仔细研究过。
你看看demo程序的说明文件,有没有把数据上传到pc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块板子,没仔细研究过。
你看看demo程序的说明文件,有没有把数据上传到pc的功能? ...

开发板作为STAITON模式,热点为AP模式,链接成功后。
通过WIFI发送语音到AP端

网友B(2020-04-24):
楼主你好,我也在搞这个,请问你解决了吗?我的一直连不上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