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6713,在程序bootloader过程中有几个字节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20):
TI的6713,在程序bootloader过程中有几个字节错误,程序由flash加载RAM过程中99%的内容都是对的,我逐个地址核对过,只有极个别地址数据是错误的,而且错误没有什么规律,反复几次都一样,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现在是能加载   并且搬移了    就是有一些数据是错的?
不知道程序是否在RAM中运行正常
搬移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建议你换个小工程搬移试试

网友A:
记得看到过有人使用两种不同的拷贝函数
其中一种只能拷贝小工程

网友B:
增加检验代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