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讲解一下 求大神 讲接一下 整流桥出来 到变压器 那些

楼主(2015-09-20):
讲接一下 整流桥出来 到变压器 那些 分离元件的作用  比如L2 前后不是都是地吗?为什么要用L2

楼主:
比如R13和L1 又是什么作用

网友A:
L1是差模电感,R13的作用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小功率电源的差模电感一般都会并这个电阻,而大功率电源的差模电感一般都没有这个电阻,根据我的实测,这个电阻的阻值对传导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