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转可以修改的PCB文件?怎么办

楼主(2015-09-20):
Gerber文件结构如下图: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标准的Gerber文件,可以用Altium designer或者Allegro转换为板文件么?网上找了几种方法,感觉不太好使,在此问一下各位,谢谢大家!

网友A:
用cam350打开 然后导出dxf
然后倒入到你熟悉的画图软件中 然后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m350打开 然后导出dxf
然后倒入到你熟悉的画图软件中 然后抄板

你好,我想问您一下,为啥我的Cam350的export的dxf导出不来呢,就是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m350打开 然后导出dxf
然后倒入到你熟悉的画图软件中 然后抄板

您好,我想问您一下,为啥我的Cam350的export的dxf导出不来呢,就是灰的?不能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m350打开 然后导出dxf
然后倒入到你熟悉的画图软件中 然后抄板

换了一个版本的350可以了谢谢,但是dxf感觉不太行呀,准备用AD导进去试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