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低功耗设计

楼主(2015-09-20):
最近在调试SMT32L151C8T6的低功耗,standby模式下,电流<4ua,但是stop模式下还有500ua。板子上所有的器件都拆除了,除了必要的滤波电容,复位电路等,3.3v直接供电。正在研究中!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
不用的IO口配置成输出。
不用外设的时钟。

网友B:
很不解STM8L的ADC,单次转换需要1秒。

网友C:
来个自动频率控制,在不需要高速运行的情况下,自动调节主频

网友D(2015-11-04):
频率是多少,未用到的IO设置为AIN,STOP模式的功耗还要看具体的应用,一般到不了500uA这么大

网友E(2017-12-26):
楼主,把MCU 最小系统原理图 分享下,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