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jni编译

楼主(2015-09-21):
本人刚开始弄android下的平台,imx6q在编译自己的jni模块的时候提示如下错误,后来找了下在libandroid_runtime_intermediates所在的输出目录在/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obj里面而不是在默认的generic/obj目录下,猜测可能时时makefile找不到目录的原因,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make: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out/target/product/generic/obj/SHARED_LIBRARIES/com_android_server_Carcontrol_intermediates/import_includes”需要的目标“out/target/product/generic/obj/SHARED_LIBRARIES/libandroid_runtime_intermediates/export_includes”

网友A:
你先不添加你的东西,编译一下,通过后,你再加入你的东西,再编译一次,出错了就慢慢解决错误......
估计你的Android.mk没有改好吧......

网友B:
什么都不加的时候会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不添加你的东西,编译一下,通过后,你再加入你的东西,再编译一次,出错了就慢慢解决错误......
估计 ...

谢谢,不是这个问题,情况是这样的,直接make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编译自己的jni模块出现问题,后来发现原因了,targetout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这个问题,情况是这样的,直接make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编译自己的jni模块出现问题,后来发现 ...

具体targetout的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把makefile贴出来看看,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呢

网友D:
也想知道楼主的makefile是什么样的?